哪位大神认识这个芯片laTQb,淘宝咋搜不到。

楼主(2020-07-07):
本体mark:laTQb

网友:
听说淘宝有丝印反查,可以去试试

网友A:
看样子是铝基板,灯珠的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铝基板,灯珠的驱动芯片?

是的,头灯的驱动芯片。我想DIY一下。

网友:
跑下电路图找类似还容易点。。。。

网友B:
不一定是恒流驱动,也有可能是开关电路(只模拟100%、80%、50%、20%的亮度输出),需要跟恒流驱动配合使用。需要板子上的其他元件,才可知是哪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恒流驱动,也有可能是开关电路(只模拟100%、80%、50%、20%的亮度输出),需要跟恒流驱动配合使用 ...

很有道理,不过板子上就一颗开关,一个电阻,一排LED灯。没啥元件了。按键共三档功能,强光,弱光,闪亮,关闭。

网友B:
看小阻值电阻,如果是串接在LED上的,就不是恒流驱动,这颗集成电路就是个开关(我估计电阻是串联在LED上的,大概就是这类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GAlo&_u=emfr84137f2可以参考该厂家的其他LED驱动集成电路),如果小阻值电阻是接在集成电路的脚上,应该是恒流驱动,这个电阻是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小阻值电阻,如果是串接在LED上的,就不是恒流驱动,这颗集成电路就是个开关(我估计电阻是串联在LED上的 ...

网友:
还是与LED串联的,那么这个集成块就相当于LED手电的开关,有几个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