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金胜88NV1120开卡报错Err01或04

楼主(2020-07-07):
好久没关注SSD了,昨天来才发现1120暴出量产软件了,刚好手上有个金胜的120G盘,无法格式化。试试能不能修好。不过按照网上教程,设置完开卡,直接报错04,如果选RDT开卡,则会报错01,这个量产软件的选项很少,也就是说调整的余地小,不知道还有救吗?

楼主:
不过另外一片朗科N500却开卡成功,朗科这片原来是12G左右有坏道,所以,把前面12G分成一个去,后面分一个90G的区。现在重新开成120的,插上识别16M。然后重新开RDT,也过,但是再插进电脑没有反应,不识别,不像教程说的灯闪。按经验先等30分钟看看是不是在跑RDT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搞到的……

网友A:
不是说,马牌的主控没有外流的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马牌的主控没有外流的工具吗?

今年流出了,你站内搜下我们论坛BBNV1120就可以找到。不过我感觉很难开。不懂是工具还是因为闪存是黑片的缘故,反正到现在都没成功

网友:
我也有个金胜m510   用这个工具怎么弄都是er04

网友:
软件能发个来吗?

242286@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另外一片朗科N500却开卡成功,朗科这片原来是12G左右有坏道,所以,把前面12G分成一个去,后面分一个90 ...

你这两片板子颜色一样吗有没同厂的

网友:
板子发出来  看看

网友(2021-06-30):
错误04解决了吗

网友(2021-10-24):
哪里下载软件啊

网友:
杂牌固态,开卡不是err01就eer04

网友(2021-12-19):
引用 楼主:
不过另外一片朗科N500却开卡成功,朗科这片原来是12G左右有坏道,所以,把前面12G分成一个去,后面分一个90 ...

同样是朗科的N500 无法开卡显示ERR04错误,请求教!

网友(2022-05-24):
CHGD8U5D+88NV1120开卡总是报错ERR 04

网友:
金胜这个随便开 先擦除  下开卡  实在不行在rd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另外一片朗科N500却开卡成功,朗科这片原来是12G左右有坏道,所以,把前面12G分成一个去,后面分一个90 ...

解决了吗

网友:
先擦除, 再开卡, 都pass, 重新插拔还是没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坏块太多了, 导致不成功

网友(2022-09-03):
最后的结果如何了?

网友(2023-01-15):
我的那块,电脑可以识别,不能格式化,不能分区,不能做系统,按坛子里的大佬说的,都做了,不好使,后来发现有人发帖子,说全清可以!就试了一下,手里没有测试架,就使用DG,做了一个全清,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不明白,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