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吹风机HD-01控制模板拆解

楼主(2020-07-07):
朋友的戴森吹风机进水让我修,拆开发现电机好,主控有问题,检查发现主控IC进水,没有办法修,只能换总成,价值900.。。。。也是够贵了,留下这个坏的研究一下,2层电路板,加高温塑料,塑料很脆,拆开就断

这就是进水点,IC是专用的,没有配件

完!没啥可利用的,看来接近3000的卖价,就算把研发成本算是,利润高的离谱

网友A:
其实把无叶风扇缩小,增加热风电热器等,里面超高速风机,重叠叶片好像数控机床加工,无刷电机结构有点特别。

网友:
戴森肯定很赚钱 汽车项目烧掉几十个亿,都没有心疼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把无叶风扇缩小,增加热风电热器等,里面超高速风机,重叠叶片好像数控机床加工,无刷电机结构有点特别 ...

2极单相无刷而已

网友:
智商税吧,反正他们家吸尘器质量一般般

网友(2020-09-11):
发达国家公司总有狠赚咱们钱的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