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台湾NuProg-E ufs编程器

楼主(2020-07-07):
此编程器常简用于手机扩容(现在手机cpu字库绑定了 没法扩容),以及解suo台湾品牌,

介绍
NuProg-E为大容量内存UFS及eMMC/eMCP工程开发专用的烧录器。根据JEDEC规范定义底层通讯,透过高效能处理器及USB 3.0的高传输速率,能快速进行数据的读写,让你把时间花费在应用分析及产品开发上。NuProg-E支持UFS专用的Descriptors、Attributes、Flags等芯片初始化及进阶设定,LUN切割,读写及指定开机区; 也支援eMMC/eMCP的User Area及Boot1/2读写,进阶的RPMB、GPP读写及Enhanced Area设定。
Data 传输速度可达180MB/s。实际读写的速度会因各种因素而异,如communication protocol,chip controller performance,及 NAND technology等。
产品特色
高速烧录
烧录器搭载高速处理器,提升烧录速度
支持UFS及eMMC/eMCP设定及烧录
UFS
支持Descriptors、Attributes、Flags设定
支持LUN分割处理及指定开机区
eMMC
支持User Area、Boot1/2 Partition及Extend CSD
支持RPMB、GPP1~4及Enhanced mode
支持多种IC封装
支持UFS及eMMC标准的封装BGA153(11.5x13mm)及特殊尺寸封装
定期更新烧录器软件
体积轻巧、不占空间 尺寸:132 x 75 x 30 mm 重量:104公克
支持USB2.0及USB3.0(使用Power adapter)
支持Windows7/8/8.1/10
Time Reference:
Test Data Size: 8G Bytes
IC Type
IC P/N
Write Speed
Read Speed
UFS
SDINDDH4-64G
86.2 MB/s
62 MB/s
KLUDG4U1EA-B0C1
83.6 MB/s
74.5 MB/s
H28U88301AMR
86.2 MB/s
74.5 MB/s
THGAF8G9T43BAIRB
81.9 MB/s
73.1 MB/s
eMMC
MTFC32GAKAECN-3MWT
31.8 MB/s
27.3 MB/s
KLM8G1GETF-B041
32.6 MB/s
29.3 MB/s
SDINBDA4-32G
29 MB/s
24.2 MB/s

网友:
编程器很少看到里面啊,感谢老大分享了

网友A:
其实这东西科技含量不高,关键是座子贵

网友:
座子为啥这么贵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啊

网友:
引脚多,需镀金。

网友:
厉害了,其实软件也贵的

楼主:
一般座子都是弹片,这个座子触点是弹簧顶针 顶针算了还是非常细 直径小于0.5mm(我没拆开过 估计值 因为ufs 每个点间距0.5mm)

网友:
高级货啊,好玩

网友B:
为什么说cpu和字库绑定了?有人试过给手机换上去不能用吗?

网友:
难怪这些编程器都不便宜,除了座子贵,还有那个FPGA。。。

网友:
比较精密的设计 看起来还行

网友:
谢谢分享。。。。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售价8K到1W+,而且座子也死贵,3K+
还有,楼上说这个科技含量不高的,,,我就不吐槽了
基本方案是赛普拉斯的USB串行转并行芯片+FPGA,FPGA内部跑的是赛灵思的UFS软核控制器,就是用FPGA编程实现UFS控制器。据说这个IP售价要几十万刀。目前市面上能见到的UFS编程器也就那么几家,基于FPGA方案的我就见过NuProg岱普和美杜莎的,方案都差不多,都是赛普拉斯的USB桥接芯片加赛灵思的FPGA,估计买的一个IP核,美杜莎的FPGA没有外挂RAM,稳定性没有岱普的好,但是比岱普便宜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cpu和字库绑定了?有人试过给手机换上去不能用吗?

修手机的路过,很肯定的告诉你,cpu和字库绑定互相加密,具备唯一性,字库和cpu都不能单独更换,更换其中一个破坏了原有的加密校验开不了机,字库的rpmb加密分区目前还没人能搞定

网友:
这个做手机维修用的比较多,但使用不便,但因专业性太强,价格过高,普及率超低

网友C(2020-08-06):
高通平台的手机扩容不可以用QPST备份原字库的底层文件直接换新字库然后再用QPST把原先的底层数据写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通平台的手机扩容不可以用QPST备份原字库的底层文件直接换新字库然后再用QPST把原先的底层数据写进去吗? ...

高通835可以 845以上的CPU就不能了 !全部加密!就算你备份qcn文件出来 在恢复qcn文件进去有基带也不能打电话!

网友(2020-09-25):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东西科技含量不高,关键是座子贵

楼主拆的两款都是工程型机器。座子寿命还是很有保证的。一般emmc/UFS的座子寿命都能上万。
特别是图4那个open shell的寿命4-5W次都ok。
量产型烧录器配合自动化机台,UPH(UNIT PER HOUR)在2-3K的情况下,座子损耗会比较快。
当然手工压制烧录座,因为用力不均匀,对烧录座寿命有负面影响。
烧录器价格不便宜关键还是市场小。销售数量少。研发成本摊薄下来就得这个价格了。毕竟不是消费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