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ViewSonic显示器冷开机出现绿斑

楼主(2020-07-07):
自用的优派32寸2k显示器冷开机屏幕出现绿斑,有时候是四周,有时候是半屏有时候是屏幕中心出现绿斑,开机10分钟左右后消失,显示正常,各位大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请指教一下谢谢!
这是电源
这是驱动板

网友A:
既然是冷机才出现这种故障,建议开机后用电烙铁或热风机,分区块加热元件,确定故障元件大概位置,再结合电路分析,替换最容易出故障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冷机才出现这种故障,建议开机后用电烙铁或热风机,分区块加热元件,确定故障元件大概位置,再结合电 ...

这思路不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