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我要做表哥,拆一个石英手表,SPENCER HART高仿货

楼主(2020-07-07):
我要做表哥,拆一个石英手表,SPENCER HART高仿货

只能浅拆,拆多了就装不回去了

手表正面,还是不错的,带两个小圈,可以计时圈越多,越高级

背面有一些材质说明文字,
以及产品LOGO

中国制造,可能是华强北生产出来的

拆开后盖,看到也是光光的一块,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铁甲防护吗?

取出这块铁甲,就可以看到机芯了,
不知道那个铁甲是什么用途,是配重块吗?
增加手表的重量,让人觉得里面有料

配重块比较厚,重量也喜人

虽说是山寨的高仿表,机芯用得却不差啊

SII O的机芯,型号是VD51B,国内好像叫天马渡
日本产的机芯,
比较特殊的地方,这块机芯上面用了三个线圈

各位表哥们,怎么评价这块表,
算山寨货里面比较好的吗?
感觉机芯还是算下了点本钱的
仿个品牌货,也能卖上更好的价格

楼主:
表哥点评一下呗

网友:
灯哥要改行吗

楼主:
灯哥来Q太慢了,

表哥面子里子都有了

网友A:
精工旗下 VD51B机芯,三个线圈,不错了

网友B: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现在表的水太深,不敢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工旗下 VD51B机芯,三个线圈,不错了

机芯线圈越多,表盘圆圈越多,越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就是那个配重块,太雷人了,

加上配重块,整个表重了不少,厚度也增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表的水太深,不敢入

何止是手表,现在各行各业,水都深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配重块,太雷人了,

加上配重块,整个表重了不少,厚度也增加很多 ...

配重块是固机圈

楼主:
如果是固定机芯,也可以用塑料来做这个部件,

这样就会轻很多,现在很多手表在走轻量化的趋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固定机芯,也可以用塑料来做这个部件,

这样就会轻很多,现在很多手表在走轻量化的趋势 ...

其实里面已经有一个塑料固机圈了,有可能是壳和机芯空间太大,再加一个起加强固定作用

网友D:
那铁甲起强簧作用压紧机芯。

网友E:
石英表,很好搞的高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铁甲起强簧作用压紧机芯。

这块表还是很稳的,就是太重了,

话说那块铁甲,加工出来,加上电镀的工艺,成本也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石英表,很好搞的高仿

有高仿,还有精仿,

做精仿的,从外观来看,与正品相差极小,不是专业人士,可能都看不出来

真的服了这些人才了

网友:
如果有扫秒的机芯就更像啦,表盘再精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