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e代家园 poe无线ap面板拆解

楼主(2020-07-07):
e代家园 poe无线ap面板,
基本参数

正面外观

背面外观

拆开后的主板

MT7628

网友A:
还是百兆的    。。。。。。。。。。。。还没有双频,可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百兆的    。。。。。。。。。。。。还没有双频,可以淘汰了。

我觉得5G就应该淘汰,隔一堵墙就废了,除了延时小优点,其他都是废的谁会蹲在路由器旁边上网,再说谁缺那几十毫秒,2.5g隔一层楼照样跑的欢,

网友(2020-10-14):
这个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5G就应该淘汰,隔一堵墙就废了,除了延时小优点,其他都是废的谁会蹲在路由器旁边上网,再说谁缺那 ...

2.4主要是同频干扰严重,现在家里上下左右都是。

网友B(2021-10-16):
这个面板固件在哪下载?

网友(2022-05-15):
引用 网友B:
这个面板固件在哪下载?

我找到的固件下载地址: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whgjjim/33225307

网友:
这个设备应该是需要一个ac控制器配合一起才能使用的,设备在另一个帖子里(固件也在那边有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853

网友:
还路由器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