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新款无风扇小糸双光透镜大灯

楼主(2020-07-07):
电动车大灯改造,空间小,转了一圈买了这个,尺寸相对来说小点。5芯灯珠,卖家说25w。到手测试,开远光后的确有25w的功耗,但不是LED灯的功耗。LED灯15w,驱动加透镜继电器损耗10w。。。。

外观

螺丝扭得超级紧!扭不动。拆不开。。。

光型

驱动

芯片查不到资料,保密得很。。。淘宝15一个不包邮
近光功耗,12v1.6A

开远光功耗,12v1.98A

LED灯功耗15v1.1A

过2天装上去试试

网友A:
我买的是早期有风扇版本的,风扇运转起来,室温20度,散热片有40度。
这个没风扇版本的,散热片有多少度?

网友B:
听说这版本的LED风扇集成在大灯箱那里了,找个纸箱密封点亮两个小时,试试温度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早期有风扇版本的,风扇运转起来,室温20度,散热片有40度。
这个没风扇版本的,散热片有多少度? ...

室温30,半个钟左右散热片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版本的LED风扇集成在大灯箱那里了,找个纸箱密封点亮两个小时,试试温度升多少? ...

行业内幕不是很了解了,有空试试

网友:
什么价格呀???????????????

网友C:
关键词是?购买链接PM下
这个可以改装踏板车。。。

网友D:
那个线圈应该不是继电器吧?看着像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线圈应该不是继电器吧?看着像电机

是个电磁铁,切换远近光的。近光的时候遮光板放下来,挡住一半光,远光的时候电磁铁通电,把遮光板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词是?购买链接PM下
这个可以改装踏板车。。。

快来捡漏【活动价LED双光透镜全新正品小糸led双光透镜】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tD6w1CRks6r€后打开

网友E:
楼主的万用表牌子和长安才出的那台车一样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万用表牌子和长安才出的那台车一样名字

优利德,老牌仪表了,不晓得长安那个uni-t是啥意思

网友F:
拆的认真仔细

网友G:
手上有一只福特蒙迪欧高配的LED灯,原来准备装摩托车上的,结果摩托车到报废时间也没去装,带一个好大的驱动,据说不需要驱动也能点亮,改天上个图高手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上有一只福特蒙迪欧高配的LED灯,原来准备装摩托车上的,结果摩托车到报废时间也没去装,带一个好大的驱 ...

不用驱动的话,很容易就把灯给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万用表牌子和长安才出的那台车一样名字

这牌子可以,售后维修不错(自己打电话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的认真仔细

自从来了论坛后,买啥东西都想拆开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上有一只福特蒙迪欧高配的LED灯,原来准备装摩托车上的,结果摩托车到报废时间也没去装,带一个好大的驱 ...

汽车的LED都要驱动才长久

网友H:
远近一体的大灯不好使,因为是靠遮光板实现的远光近光,所以先把远光调好了,近光就特别近,高于30Km/h的速度就很危险,调近光吧,远光就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远近一体的大灯不好使,因为是靠遮光板实现的远光近光,所以先把远光调好了,近光就特别近,高于30Km/h的速 ...

应该是小透镜类的不好用,我小车改装的双光透镜就不错。小透镜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