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减法修复LCSC的手持小风扇不充电问题

楼主(2020-07-07):
520的时候在LCSC一块钱撸的手持小风扇上周充电的时候发现发热严重的问题
然后等电池的电用完了再冲发现再也充不了电了

拆开看看
正面

背面

电池仓,看得出来电路板局部发热导致塑料融化

卸下四个螺丝就能拿掉电池仓

看到了吗,电路板发热导致塑料融化变形

这个电容发热了,把铜箔都烧凸凸了

干掉这个垃圾电容,插上充电宝,哦了,充电功能恢复

充电电流有点大,所以这个控制芯片有点热,可能导致边上的电容热死了

不知道怎么减小充电电流,因为外边没有可调的电阻等元件

就这样把,装上外壳,充电电流降下来了,可能电池电压冲上来了

充电宝的电压怎么也降了点

修复完成,谢谢观看

ps:为了安全耐用,特地提醒了某人这个小风扇只能用充电宝或者电脑U口充电

网友:
有一个一分钟就烧了主芯片

网友:
卧槽居然出这玩意儿了

网友(2020-08-14):
恭喜老大又成功修复小风扇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