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Y450电容焊不下来咋回事

楼主(2020-07-07):
用的下面这个最普通的电烙铁,焊化下面Y450主板上的3个电容,电烙铁热了快20分钟,还是焊不下来呀。另外我问下,这么高的温度,会对主板其它部件损坏吗@tigger09

网友:
多练习练习

网友: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一般的拆焊方法行不通时,就往要拆焊的原件上加上更多的焊锡,用更多的焊锡的热容量,融化原来的原件处的焊锡,。。。。
待电容的两个脚上的焊锡都一起融化了,取下电容就比较容易

网友:
楼上方法可以。
如果线路板报废不要了,我会直接用防风打火机在后面烧,十来秒就拿下来了。不过最好在户外,有电路板烧焦味。

网友:
因为是无铅的,而且多层板导热快,这种垃圾烙铁当然不行

网友:
可以用刀头     必须加焊锡 主板散热快

网友:
这个电烙铁拆这种无铅焊接的不太容易,堆焊试试~

网友:
这种贴片原件用这种烙铁很难拆下来,可以想一下办法,比如用个1.5平方的铜线完成凹型,然后两边堆点锡,用烙铁加热铜线,再通过铜线同时加热电容两边,应该可以拆下来。

网友A:
大面积的接地,电路板是多层的,这种烧火棍烙铁不行的,上直风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的接地,电路板是多层的,这种烧火棍烙铁不行的,上直风风枪

对的直热风枪

网友:
我记得贴片的东西是要用热风枪吹焊的吧!

网友:
风枪也不好用,最好两把烙铁一齐上……

网友:
对于焊点在散热很强大的铜皮上,烙铁头提供的热功率太小了,烫的时间长也不管用,散热比供热快,先电热风烤热局部再加烙铁或者2把大点的烙铁加堆锡来解决。

网友:
哥求你换个50或60W内热的烙铁,也便宜30块,好点的可以买个焊台(热的快,贵一点100左右的就行)。在焊点上用点松香加点焊锡就很容易了(加松香加焊锡丝熔点会降低)。看见外热的烙铁焊这种小电路板就脑壳疼。

网友:
把这个烙铁扔垃圾箱吧。是烙铁功率低了,而且头子还是尖头的,拆焊这种大焊盘的就更不行了。

网友:
便宜的方法,来个风枪350-400℃中风速吹;贵点的用山寨245烙铁刀头加有铅焊锡拆焊。
拆不下来真不是楼主的手艺不行,是设备不给力

网友:
用斜嘴钳把电容剪碎,再用好点的烙铁加点锡,就容易下来了

网友:
烙铁功率太小,铜皮散热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