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诺基亚1110i 时而显示SIM卡无效,有时候显示contact service,如何处理

楼主(2020-07-07):
诺基亚1110i 时而显示SIM卡无效,有时候显示contact service,如何处理

楼主:
这个问题好像很难啊

网友A:
是不是卡座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B:
好像联通关闭了2g信号服务,老式手机不能用联通

网友C:
大卡?小卡?拿出卡来平整一下,再放上,感觉是小卡接触不好!

网友D:
2G3G网已关闭, 你拿着打打贪食蛇砸核桃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卡?小卡?拿出卡来平整一下,再放上,感觉是小卡接触不好!

小卡,合并的一个大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联通关闭了2g信号服务,老式手机不能用联通

河北的网,目前还没有关闭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卡座触点接触不好?

感觉不是,手机没用多长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卡,合并的一个大卡

一样的,在用一部诺基亚1100,偶尔也会突然出现无SIM卡之类的问题,就拿出来重新整整SIM卡再放上就好了,也有时候需要重新放好几次。看看那个压片按道理应该能压紧,用的这部手机都10几年了,信号很好,通话也很清晰。

要是固件问题,就不好解决了!

网友:
把数据插口拿掉 不是充电口  是尾巴那 多数都是那里4条线进水短路了

网友:
也可能是基站事目的是让你自愿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G3G网已关闭, 你拿着打打贪食蛇砸核桃还可以

进不了待机界面,玩不了游戏!

网友:
没卡不也能进吗?这是什么问题?目前无锡2g正常,2g数据也有,有e但上网呵呵慢,3g已经没了

网友E:
我的黑白机 插卡没信号 怎么解决 这个是可以进待机还能玩的 我的几个键盘手机都没信号了 用移动卡可以打电话 联通卡没信号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黑白机 插卡没信号 怎么解决 这个是可以进待机还能玩的 我的几个键盘手机都没信号了 用移动卡可以打电 ...

目前联通已经在部分地区关停2G信号了,即使没有关停信号和通话质量也会很差

坐标北京通州,除了2G已被关停以外,3G信号也开始变差,总是漏接电话(手机不支持VoLTE),看来真的是要“推广”VoLTE啊。。。

网友:
手上还有两个1110,没试过2G网有没有,玩游戏不插卡也能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黑白机 插卡没信号 怎么解决 这个是可以进待机还能玩的 我的几个键盘手机都没信号了 用移动卡可以打电 ...

2G3G 已退网。为5G让频宽。还能打电话说明还没关到你所在地。云南这种偏远山区都关了。直接和楼主一样无服务,一些年收入只有5000的家庭看着那些2000到10000的手机呵呵 。

网友F(2020-08-07):
引用 网友D:
2G3G 已退网。为5G让频宽。还能打电话说明还没关到你所在地。云南这种偏远山区都关了。直接和楼主一样无 ...

不要那么悲观,闲鱼 酷派cool1 dual,高通652就有 VOLTE,3+32G,才一百多,信号也不错。现在有些山寨厂,用MTK做的键盘老人机,也有VOLTE,不过也要近200。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F:
不要那么悲观,闲鱼 酷派cool1 dual,高通652就有 VOLTE,3+32G,才一百多,信号也不错。现在有些山寨厂, ...

平原地区当然不错呵呵云南高原四川盆地这种地方。主城区都不一定能稳定使用VOLTE  时断时续的估计你也没有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