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推荐开关

楼主(2020-07-07):
以前为了diy,买过很多开关,为了追求小体积,基本买的都是纽子开关或者翘板开关,长时间使用以后,发现这种开关大概率出现失效问题,要么关不掉要么开不了,我一个t12上面的翘板开关已经换了三个了,可调电源装的纽子开关,才用了两个月,就坏了无法关闭了,不管怎么按,电都是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这种开关真的不行吗?还是淘宝货质量太差?我各种价位,各个店铺的都买过,都出过问题。

网友:
  买进口的  ……

网友A:
有时不是光质量问题吧  像T12这种电流不小的用超小体积开关很可能过流发热导致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不是光质量问题吧  像T12这种电流不小的用超小体积开关很可能过流发热导致损坏 ...

我之前是用在220v端的,电流才0.3a

网友:
最好找一家店,里面有各种型号相同但价格相差几倍的商品,挑贵的买

网友:
坛子里有人出公牛排插开关的,很不错的。

网友:
概率问题吧,我都用的翘板开关,最长的几年了还没坏过,,

网友:
买的桥田家的,16年买的,,

网友:
不是开关不行吧,如果你做T12电源是开关电源,而且开关又是接在220V那边,那么在开关时触点会出现很大的火花,是因为开关电源的输入端那个大电解电容,瞬间大电流将开关触点烧蚀了,不管你换多好的开关都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B:
我买的那种发光的金属按钮,里面触电都是镀银的质量不错

网友:
在开关端并一400V消火花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那种发光的金属按钮,里面触电都是镀银的质量不错

那种的体积比较大啊,我搜了好几个,能过10A的开孔至少16MM,长度都在25左右,我留得位置不够大,放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用在220v端的,电流才0.3a

T12翘板开关我放在24伏端,几年了没问题。220伏端上电瞬间电流大,因为大电容充电,很多开关电源插入插座有火花可见一斑。另外买的开关用小磁铁吸一下,铁脚的肯定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