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艾默生通讯电源求改可调方法

楼主(2020-07-07):
手里有几个通讯电源吃灰几年了一直没去改,今天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出来了,然后想起有很多人改过可调,现在来找了又找不到贴了,现拆开看看,看一下有没有改装的方法

2900U

2900M0

网友A:
2900u百度上好像也有方法,我都懒得弄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00u百度上好像也有方法,我都懒得弄卖掉了。

有道是有,不过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肯定有办法的哈哈,帮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是有,不过和我的不一样。。。

分为铝壳版和铁壳版

网友:
比较多的是4825,基本上可以0-60V 0-30A,闲鱼入了个改好的!以前中兴的2400低压大电流一直烧,换这个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为铝壳版和铁壳版

铁壳版也有布局不一样的,带小板不带小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是有,不过和我的不一样。。。

图1,2可以改改,3号改过不稳定

这里调电压,还有一处,限压的,上限59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2可以改改,3号改过不稳定

这里调电压,还有一处,限压的,上限59保护 ...

这两个电阻拆了接多圈电位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阻拆了接多圈电位器吗?

两个阻值大的1个小的,分压成2.5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阻值大的1个小的,分压成2.5的反馈

好的,有时间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有时间去试试

8台2900,4台是图1,没改,4台图3,换了个pfc功率管,调到42以下,4个h桥管发烫,快速升温,无负载功率升到100多瓦,你改,注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台2900,4台是图1,没改,4台图3,换了个pfc功率管,调到42以下,4个h桥管发烫,快速升温,无负载功率升 ...

发热应该不影响吧,毕竟有风扇,就怕长时间使用炸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热应该不影响吧,毕竟有风扇,就怕长时间使用炸管了

波形异常,我没敢长时间试,如果高出来的功率全在管上,风扇压不住的,中兴那个易炸管就是这个,普通4830llc改了调压2.5  v/30a我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异常,我没敢长时间试,如果高出来的功率全在管上,风扇压不住的,中兴那个易炸管就是这个,普通4830 ...

哦哦,那不大范围调压问题应该不大,充个电动车啥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那不大范围调压问题应该不大,充个电动车啥的就行

那可以的,改14串的没问题,这个可以调电流,好改,好像输出过10a,风扇高速。改掉限压后是84还是88v上不去了,没试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的,改14串的没问题,这个可以调电流,好改,好像输出过10a,风扇高速。改掉限压后是84还是88v上不 ...

调电流也是拆电阻加电位器吗?那具体要拆那个呢,麻烦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电流也是拆电阻加电位器吗?那具体要拆那个呢,麻烦指点

还没研究电流,我有空拆个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