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预算5k,想配个电脑,求大神指导下如何搭配

楼主(2020-07-07):
楼主纯小白一个,
预算5k,想配个电脑,主要用CAD,UG类软件,现在有一套配置,求大神帮忙参考下

CPU:I5  10500
主板:华硕 PRIME B460M-K
显卡:影驰1660 骁将
固态:金士顿500g
内存:金士顿 DDR4 3200MHz 8GB*2
电源:长城500w

网友A:
做图为什么不用专业图形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图为什么不用专业图形卡

专业的不知道价格,知道的都太贵了

网友:
amd yes
主板不选以卵击石硕,选华擎
电源选酷冷v系列
显卡看质保
固态选镁光东芝闪迪三棒intel:lol::lol::lol::lol:

网友:
不是有AMD吗?
这都啥年头了,还挤牙膏
我可以赞助个quadro 4000的专业卡

网友:
我倒是建议AMD 3600+华擎B450M-HDV r4.0 +3200 8g*2 硬盘建议s3700(400g) 800G的拆机或冷备分盘一般保3年,显卡既然是CAD还是专业的吧,UG不懂啥情况关键是不玩游戏。电源额定400W足够。或者10400F+B460M+2666  8G*2+专业卡+s3700  (3610)400或800G,其他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
作图用的话,游戏卡就不要用了,CPU 用AMD 的,显卡用RTX 或者P系列

网友:
专业CAD还是要选专业卡,即使是2手的也可以。

网友:
ug和cad可以选同价位的ati显卡,专业卡这个价位都是垃圾丽台的p1000都算是垃圾这个价还买不到,内存没必要2条单条16就行了。我是卖电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不知道价格,知道的都太贵了

上个2手旧一代的专业卡也比这种游戏卡好

网友:
考虑性价比上图吧,不差钱上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