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门禁电源烧毁,找不到替代的。

楼主(2020-07-08):
大侠们,我又来求助于大家了。
公司的三个门禁突然失效,没电。查看了门禁控制器,是电源烧毁了。上次那个创维显示器的电源,我最后还是买了电容更换修好,这个我真的不会修了。
本来以为很简单上TB买一个换上就是了,但是我这个电源竟然有一路5V的输出,网上的全都是只有12V的
请问一下:如果我分别用一个12V,和5V的开关电源给控制器供电,门禁控制器能正常工作?
各位大佬,有见过可以替换的电源么?

网友A:
你问题的答案是能用,不过更方便的方法是买个12V的然后再用个DC-DC降压到5V也可以。

网友B:
在很多类似的方案可以解决,例如可以买这种:

网友C:
买个pc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简单啊,  变压器没坏的话,
换上整流桥, 补个7805 ,,,烧的应该就是这些东东,
好歹把元件面照出来,,,还有这个输出是三个电压,你只用12v/5v是不够的,还有个锁电压

网友:
原件面也没照个片子啊。 看着就是个整流板。要是整流的搞二个全桥+电解电容就好了。再判定变压器可完好

网友:
这个门禁电源很简单,就是变压器降压,然后整流,7805和7812稳压就行了

网友:
30W的电源,很容易买到

网友:
标记的很清楚啊,可以用三端稳压改造,用个2A的手机充电头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的答案是能用,不过更方便的方法是买个12V的然后再用个DC-DC降压到5V也可以。 ...

感谢提点,已经购买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很多类似的方案可以解决,例如可以买这种:

感谢提点,这个就怕供不起,4路门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pc电源就可以了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如何保证有电电源就有输出?短接绿色和灰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啊,  变压器没坏的话,
换上整流桥, 补个7805 ,,,烧的应该就是这些东东,
好歹把元件面照出来,,,还有 ...

估计高温工作很长时间了,变压器的线都已经硬化,一碰就碎了。

网友:
看变压器参数两个笔记本电源代应该可以具体可实践试一下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最方便,买一台二手电脑电源用12V和5V两组就可以

网友:
我觉得就要5V和12V,那么PC电源,就合适。电流大,功率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