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展示订做的2246xt256g写保护U盘

楼主(2020-07-08):
普通U盘太多了,整个固态U盘换换口味吧

这次用的透明壳,改造之后正好可以放进去

写保护开关处需要挖孔,否则很难够到,费了好大劲

栓个防滑链吧呵呵

芯片精灵只能看到桥接信息

测个速吧,基本符合固态的要求

上量产工具看一下

大家喜闻乐见的l06b
完结撒花

网友A:
挺好的写保护U盘
楼主在哪里搞得?

网友B:
速度挺好的,不知发热量大不大。
这个盘好像没有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挺好的,不知发热量大不大。
这个盘好像没有写保护。

有写保护,有张图里有写保护开关。发热和903持平吧,基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写保护U盘
楼主在哪里搞得?

订制的啊,紫薯布丁

网友C:
用这玩意需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否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玩意需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否则~

很对,不能像普通U盘那样随意拔插,所以我更喜欢普通U盘

网友:
固态U盘,还是建议金属外壳加散热贴,否则你还要跑挂几个盘才行

网友:
你会发现 连写入大量文件会发高烧

网友:
关掉写入缓存和U盘一样无文件读写可以随便插拔
U盘开了那个也不能随便插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对,不能像普通U盘那样随意拔插,所以我更喜欢普通U盘

写保护的还行吧,电容还挺多的,G2版本就不敢了,这个长版本我是随意插,随意拔,46XT的单贴版本我也是随意的插拔,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版本

网友(2021-01-14):
您好,这个透明外壳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