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0-07-08):
因为之前帮小舅子换过摔坏的手机屏幕,老婆朋友的手机(OPPO K3)摔了黑屏,老婆让我帮看看。
手机摔的是右上角,只角上破了一点,稍微长按电源键有提示音,可以进行语音控制。用语音控制自拍,有提示说打开了美颜,但是弹出式的摄像头却没有弹出来,不知道是否正常?
用语音控制关机,多次之后才关掉,但手机关机后长按电源键却打不开手机了,长按电源键加音量减键10秒手机有震动,充电也有震动,数据线连电脑没有新硬件的提示,难道主板也坏了?可是之前明明是正常开机状态啊?
谁熟悉oppo手机的,帮忙分析指点一下

网友A:
要的话就拿去修, 跟你说了你也动不了手,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话就拿去修, 跟你说了你也动不了手,修不了。

我只是想知道会是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话就拿去修, 跟你说了你也动不了手,修不了。

我主要是好奇为什么之前开机状态看起来正常的,怎么关机后就开不了了

网友:
M B这破手机摔一下就不显示了,太坑了,女孩子还就爱买这牌子.......无语

网友B:
现在的手机都怕重摔,因为主板的集成度太高了,追求轻薄,机内已经没有缓冲件的空间,应力基本都会传递到各个部件上面。
坏什么就看运气了,运气好摔的姿势对,什么事没有;运气不好,CPU掉点,基本gg: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都怕重摔,因为主板的集成度太高了,追求轻薄,机内已经没有缓冲件的空间,应力基本都会传递到各 ...

确实看运气
我以前的华为P9,给儿子用,老是不自觉看手机,被我用力摔了一下,都变形了还没坏,就是屏幕有个地方稍微变色。那手机以前还掉脸盆里过,马上捞起来,甩了下水,干了两天,现在还还是好好的。

网友C:
既然摔过,很可能后壳变形了,如果不校正的话,可能屏幕总成不能很好地贴合后壳,或者开关按键、音量加减按键都移位了,才会造成功能错乱。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手机拆了,然后将外壳变形的地方修整好,再用7000或8000胶贴合屏总成。同时,你也可以检查一下各按键,看是否移位。外壳里装按键的地方,一般都有导柱,是用来固定那几个按键的。如果不在原先的位置,调整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摔过,很可能后壳变形了,如果不校正的话,可能屏幕总成不能很好地贴合后壳,或者开关按键、音量加减按 ...

后壳应该没有变形,摔得右上角,前面裂了,后面看起来没什么。
应该不是按键功能紊乱,有时间先拆开后盖看看

楼主:
这是右上角的照片

网友:
长按电源键加音量减键10秒手机有震动。估计进入了刷机程序,也就是俗称的“挖煤”模式,屏幕有何显示?如果屏幕无任何显示,那就拆机看看主板上的屏幕、按键的接插件,可能是松动了。

楼主:
拆开来,把电池断开一下再接上,现在长按电源键会震动一下,然后乱按屏幕有时候会震动,应该是在输开机密码界面了,看来是可以开机了。
已经买了屏幕,明天应该可以到货

楼主:
新屏幕试了,没问题了。

网友:
一般这样都不帮修,万一换屏后,还有主板问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