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裕津HP-2500R 马桶盖 遥控器 没想到

楼主(2020-07-08):
裕津马桶盖买了五六年七八年记不清了。遥控器偶尔失灵,要电池拆装一下。打开看看吧。左撬右撬打不开,外表也没螺丝。一定在贴纸下,撕开瞧瞧吧。果然。不过贴纸也损坏了。
打开一看没想到,居然用单片机和微动开关。线路板有朝鲜文。原来以为是假韩国的,看来是真韩国企业。
各方面都嘠新,装回去。故障依旧。论坛哪位大神有无建议。
遥控器本尊

有点脏了

暴力揭开贴纸

面板背面

正面

线路板

朝鲜文

核心

微动开关(是实验产品还是?)

这个插座是否写程序用的?

装好,酒精棉擦一擦

还是老故障,隔一段时间遥控器没反应了(死机了)。需要拔插电池一下。
大神们有何建议。

网友:
按钮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A:
有一无线鼠标毛病一样,下电池能用一会

网友B:
我的一只晶体管多功能测试仪,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昨晚用热风枪把所有焊点吹了遍,正常了。

网友C:
硬封装集成还不错啊:Strive::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只晶体管多功能测试仪,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昨晚用热风枪把所有焊点吹了遍,正常了。 ...

不错不错

网友D:
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

要仔细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封装集成还不错啊

有点搞不明白。成本这么高。

楼主:
有点傻大笨粗

网友:
高端玩意啊

楼主:
这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无线鼠标毛病一样,下电池能用一会

都有莫名奇妙故障

网友:
这个牌子好像没什么名气.但是产品质量不错.我买过它家的下水管等配件

网友:
这个上面的通便功能 如何使用呢

网友:
检查晶振和旁边俩电容,不行就换

网友:
加个开关,用时打开,不用时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