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实测号称小功率持续加热的电磁炉,还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

楼主(2020-07-08):
电磁炉有问题了,选了半天挑了个号称小功率持续加热的买了,到手一测大跌眼镜,还是我的测试不对?小功率倒是一直加热,不过看功率计的电流显示,500w以下基本都是2.6A左右,实际功率是多少不用我算了吧本来想退货的,不过看在18cm的线盘直径,也就乱留着用用了,这电磁炉在1000W的时候能听到继电器工作的声音,不知是切换什么。最后来一张3000W电磁炉在2200w时的电流图,以上测试都是同一个烧水的茶壶,只是水少(某古电磁炉)和多(3000w电磁炉)

18cm的线盘直径

18cm的线盘直径

可惜时铝线圈

可惜时铝线圈

糊了,这个继电器干嘛用的

糊了,这个继电器干嘛用的

网友A:
有必要那么激动吗?都模糊了,手抖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那么激动吗?都模糊了,手抖严重啊

不是最近右手手腕痛,抬杯子都困难,拍了也懒得回放看效果,等到电脑上发现糊了,也懒得再拆开拍了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线圈都是用铝线了吧?

网友:
看实际消耗功率差不多啊。实际电磁转换后的功率就不得而知了,

是不是就得看线圈品质了。。?

网友B:
楼主你那500瓦1000瓦2000瓦只是电磁炉的输出功率也就是做工功率
楼主忘了还有那么多电路风扇大功率管等器件也要耗电呀
总电流=输出功率电流+自身消耗电流,测量都会比标注稍微多一点是正常的。3瓦美的LED灯泡总耗电是3.5瓦。
楼主这台电磁炉还是不错的看着比我的美的强

网友:
别的不知道,但是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看上去挺漂亮倒是真的

网友:
确实挺漂亮的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500瓦1000瓦2000瓦只是电磁炉的输出功率也就是做工功率
楼主忘了还有那么多电路风扇大功率管等器件 ...

又补上张100W的了,电流还是和300、500W差不多,不至于其他电路在小功率下有200多瓦的消耗功率吧,

网友:
看上去与X米很像,继电器应该是功率的切换

网友C:
这货也买过,功率计一测立马退货了,不仅最大功率不达标,小功率也太扯,严重不准

网友:
交流电测电流乘以电压只是视在功率
你要的是真有效值功率,还要考虑电磁炉本身的效率
既然有功率计,问什么不直接看功率呢?一般好像显示的是有效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补上张100W的了,电流还是和300、500W差不多,不至于其他电路在小功率下有200多瓦的消耗功率吧, ...

有时间我测测我的美的电磁炉,估计也不乐观。
感觉电路本身200-300瓦甚至更大是有可能的,你输出功率是100瓦是通过调节电流电压得到的低功率,电路本身消耗并没有变和3000瓦时消耗的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子做工很好啊,相当整洁,要是换个牌子肯定能多卖钱

网友D:
要看功率,并且是有功功率。这不是纯阻抗负载,电流不能真实反映功率大小。另外,所谓的连续功率调节,也是占空比大小的调节,如果这频率与功率计的取样频率成整数倍关系,那就不能真实测量出功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功率,并且是有功功率。这不是纯阻抗负载,电流不能真实反映功率大小。另外,所谓的连续功率调节,也是 ...

你看1800w时的电流和另外一个2200w的电流,1800w才4.7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也买过,功率计一测立马退货了,不仅最大功率不达标,小功率也太扯,严重不准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 ...

那你现在发现哪款电磁炉实打实的小功率连续加热的了吗?还有线盘差不多能在180mm左右的。

网友:
纠结小功率不能持续加热 买尚朋堂200起步的就行

网友:
很漂亮的铝线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发现哪款电磁炉实打实的小功率连续加热的了吗?还有线盘差不多能在180mm左右的。 ...

放弃电磁炉了,买了个岩谷卡式炉,真·无极调节火力大小,还不受电源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