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力创,手动布线、拼版

楼主(2020-07-08):
手动布的,大家给指点一下,

只是吧Vcc放到正面了

手动选择,复制,粘贴,现在只有一个版图,只能都是一样的

但是显示照片却只有一块

3D显示有4块

要是这样打回来,可是不好切割啊,我是什么工具都没有啊

网友:
这也太专业了吧

网友:
拼版通不过

网友:
你需要再D一小台锯来切

网友:
要拼就拼满10cm*10cm哈哈,美工刀划拉几下就能掰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甚呢?哈哈

拼板用一个大的边框,你四个都带边框,只显示一个,

网友B:
单板文件上传后,在下单页面板子数量选多点,50-100以上,
下面“PCB工艺信息”会出现“出货方式”,选择“嘉立创帮拼版出货”
算好尺寸,调整拼版规格,然后他们工程会帮你拼好

网友(2021-11-27):
引用 网友B:
单板文件上传后,在下单页面板子数量选多点,50-100以上,
下面“PCB工艺信息”会出现“出货方式”,选择“ ...

这样不算钱么?

网友:
调整拼版应该不另收费吧,当时为了便于生产做了拼版,现在好久没下单了,不知道操作方法变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