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高颜值的DIY可调电源,小体积大功率,带USB接口,听说标题要长

楼主(2020-07-08):
老站发过一次,没什么人看了,所以搬过来(其实是没M币了,一个都没了,搜索都搜索不了,在老站花钱冲了1000M币,还没用一半就换到新站了,哎)
最大功率200W,最大输出55V,用的睿登的8005模块,最高可以到80V输出,但不好找80V的开关电源,55V的也完全够用了
外观如下
正脸,USB通讯端口也装上了

体积比较小,150X100X70的尺寸

拆开后内部

电源模块,输出48V4A,通过可调电阻调至56V电压

这个开关电源体积挺小,功率也足,电路设计的还行,但做工和用料一般,特别是电容,用的是一个小厂的,百度都搜不到什么信息,不过价格也便宜。200W才68快,总体来说挺值,毕竟也不经常用,

内部接线,该压端子的都压了端子,输出线用的0.75平方的线,实测5A电流下压降0.05V左右

开关电源细节,输出二极管用的20A的,余量挺大,180W输出下铝壳微热,但高频变压器70度左右,有些烫手,所以加了个散热片,目测没什么卵用,主电容满载时温度也比较高,65度左右,虽说是105度的规格,但估计长时间满载的话寿命难说

铁壳不好打孔,所以直接用3M的双面胶粘上去的,实测强度没问题,之前拆过一次,螺丝刀都快撬弯了才拆下了,

接线处用胶布处理了下

180W输出下基本没什么温度

网友A:
这个电源没有微调么,没有加个可调电阻上去,上个几伏电压应该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没有微调么,没有加个可调电阻上去,上个几伏电压应该可的吧?

有微调,标准电压是48V,微调到56V了

网友B:
80v的开关电源淘宝一大堆,楼主不备个吗

网友C:
满载使用的情况非常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v的开关电源淘宝一大堆,楼主不备个吗

还真没找到,而且就算电压合适,大小也不一定合适,就算电压大小都合适,功率肯定不大,这个是找了好久才找到各方面都最优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载使用的情况非常少的吧。

非常少,连用的次数都少

网友D:
其实是二次变换的三次电源,适合电动车电池组输入。220伏等家电输入,适合用通讯电源改内部基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二次变换的三次电源,适合电动车电池组输入。220伏等家电输入,适合用通讯电源改内部基准电阻。 ...

没看懂。。。。。。

网友:
谢谢分享。果然是高颜值的,比西施还要漂亮。。。。。。。

网友E:
把都电容换成红宝石或者黑金刚或台系电容更稳定些,国产大厂电容也不错,不一定比台系电容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都电容换成红宝石或者黑金刚或台系电容更稳定些,国产大厂电容也不错,不一定比台系电容差多少。 ...

手头刚好没有,就没换,国产的只要正规厂家的东西都不差,至少用是没问题的,而且电源用的也不多

网友:
用料奢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