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问一下DIY U盘能实现RGB吗

楼主(2020-07-08):
如题,偶然间发现了一款RGB灯的黑胶盘。但是DIY的商家却没有推出类似的盘,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量。

网友:
买个5v 电压带芯片的跑马灯,自己接到U盘电源正负极,手机LED指示灯是通过改变工作频率实现颜色和变化

网友:
据说RGB能提升50%性能

网友:
可以在电路上做些改动,把U盘的读写灯换成个单片机,拿单片机来控制rgb。不过903的工具led设定里头有个dual color led的选项,翻译过来应该是双色灯?可能要好改一点

网友:
rgb灯功率大点的话可能会容易掉盘吧,尤其是些供电不足的转接坞

网友:
那些所谓diy商家不过是拿些公版板子贴些拆机颗粒卖给小白罢了,基本没啥技术含量,咋可能还给你搞出RGB

网友A:
你在哪看到的,链接发一下

网友:
4gb 就是电压变化 没有不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看到的,链接发一下

https://www.amazon.com/dp/B07VCRNVH9
字数补丁 字数补丁

网友B:
你去买一个多色LED不就行了嘛,不一定像楼上说的一定是5V那种大灯泡一样的,几块钱一片贴片七彩跑马灯LED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买一个多色LED不就行了嘛,不一定像楼上说的一定是5V那种大灯泡一样的,几块钱一片贴片七彩跑马灯LED就 ...

是这样没错,不知道那些DIY的商家是出于什么考虑才没有将多色LED作为选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没错,不知道那些DIY的商家是出于什么考虑才没有将多色LED作为选配 ...

实用才是目标

网友:
RGB     不觉得    费电吗?

网友:
以前手机电池能扣下来充电的时候,人手几块电池,然后万能充必须的,上面就有一个七彩多色LED,不断的闪烁,变换,嗯,网上有卖这LED的,分快闪慢闪,买一个,串一个电阻接到U盘里面5V的位置,完美搞定,好看是好看,没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没错,不知道那些DIY的商家是出于什么考虑才没有将多色LED作为选配 ...

又费电又光污,成本还增加,以及隐性的设计成本,售后成本增加,现在小厂图的是便宜,完全没有工业设计的概念。。。

网友:
炫彩的跑马灯?
记得以前加过一个,在U盘灯位接一个自己会变色的灯,效果贼拉拉的炫酷。
就是后来不知道为啥 灯不亮了。就给拆下去了

网友:
如果想玩这种的话,就得软件配合好,就像雷蛇海盗船那种,可以用软件调色,灯做为读写指示灯

网友:
我已经订制了2个光污染写保护优盘,过几天到了你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