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毁一个废弃的杂牌DVD遥控器

楼主(2020-07-08):
拆毁一个废弃的杂牌DVD遥控器

拆下红外管及455晶振做备件余弃之

END

网友A:
这是高科技产品,扔掉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科技产品,扔掉太可惜了。

那天我的杂牌电扇遥控器时灵时不灵怀疑晶振有问题,找了这无用遥控器拆晶振替换风遥控器完美复活,这就是它所能发挥的余热,像这类遥控器手里还有好几个都只有捐器官的命

网友:
用不了就扔了吧,这种牛屎遥控器没什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