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飞利浦呼吸机睡眠呼吸机系列DreamStation系列DS500全网首拆

楼主(2020-07-08):
机器分离
取下配件
取下两侧挡板
螺丝取出
两侧暗扣轻轻按下取出上面按钮配件
先把屏幕连接数拆开,取下屏幕,
取下主板螺丝
主板接电处分离,
涡轮是被塑料包裹螺丝先去掉,
涡轮就出来了

网友:
图呢?呼吸机在哪?这帖子让人呼吸困难啊

楼主:
机器先分开

楼主:
wife连接器,配件取出

楼主:
两侧螺丝取出

楼主:
两侧螺丝拧掉

网友A(2020-08-28):
这种只能是慢阻肺病用的,并不是真正的医用无创有创呼吸机。

网友:
这个呼吸机,应该是加强吸气量的吗?
那个SD卡是干什么的?加密信息吗?还是可以存储什么数据用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是慢阻肺病用的,并不是真正的医用无创有创呼吸机。

这个应该是鼾症患者使用的吧,因为我就在用,不过当年飞利浦太贵了,我入手了个国产的瑞迈特,也花了近4000大洋,体积大,笨重,不知这货价格几何?

网友(2022-07-07):
飞利浦的,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