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跟大家分享一个华硕VM510L键盘部分失灵的修复情况

楼主(2020-07-08):
家里有台华硕VM510L笔记本,好好的突然开机就进入BIOS,根据网上设置BIOS的方法也搞不定,最要命的是键盘上的W E X三个键失灵了,以为是键盘坏了,就一顿拆,拆的方法很简单,把后面的几个螺丝全部拆下,沿着C壳用卡什么的都翘一下就下来了,不过4周撬开后中间有卡子的,把键盘向屏幕方向推几下就下来了,不要用蛮力,因为有排线连着主板。

后来在修键盘的过程中,发现我把失灵按键的按住,会出现在它附近的按键失灵的情况,这样我才想到这失灵的几个是不是在它附近哪个按键按住没有弹起来引起的,想到开机就进BIOS,我 的电脑进BIOS 的按键就是启动时候按F2,我就把F2扣下,拉了啦那个里面的橡胶,果然,都好了,这个笔记本换键盘非常麻烦,要连C壳一起换,光换键盘的话难度比较大,这个设计很垃圾。本来我已经打算换键盘了,后面的卡子都给我拆了一半了,就用透明胶固定了,还能用,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借鉴一下,不要动不动就换键盘了。这个是我一晚上的经验。

附坛友更换键盘分享: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313-1-1.html

网友A:
实话实说,华硕的笔记本挺烂的,甚至比不上联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话实说,华硕的笔记本挺烂的,甚至比不上联想

这个我同意,我之前一直用联想,华硕这个键盘太差,用起来非常不舒服,软绵绵的,按下去生怕重点键盘就挂了,12年1月的联想笔记本到现在还在用,一点问题没有。买这个华硕就是看上它屏幕大,价格便宜,买的2手的看看电影用的,15.6寸的

网友:
下次有遇到可以试试,这种要用烙铁换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我电脑出现这个问题网上到处找,都是说键盘坏了,我还重新装系统,都没有办法搞定,我想应该有我同样问题的朋友,就发出来,多个思路,我怎么拆这个电脑也是网上找的

网友C:
没螺丝?  不给换键盘机会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螺丝?  不给换键盘机会系列

对,全是一次性的焊点,不过都是塑料的

网友:
以前也有一台华硕14寸,用着用着,也是键盘坏了,不懂修,整体换的。

网友:
奋不顾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