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品牌汽车应急电源

楼主(2020-07-08):
这个体积的锂电给汽车用,寿命几乎就是个位数!因为小型轿车启动机电流瞬间几百安培。。。。而且但凡用的到这个电源,汽车都是带病的,连续打个5秒10秒,再打个几次。。。。。所以不懂得人才会买这玩意。。。

网友:
有些还是用的动力电池的,不过新旧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
也许别个买回来本身就没打算用多久吧,

网友:
什么叫做应急???

网友:
感觉做工很勉强啊,有点想哭的感觉:titter:titter:

网友:
只要能用一次就够本,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这个东西也不是常用的东西,一年用一次都不错了

网友A:
首先这是应急用的,谁的车需要天天应急?其次,这东西要跟原电瓶并联,并上去后它会给电瓶充进去一些电,汽车启动瞬间是靠它跟原电瓶共同输出的,并不存在单靠这货输出几百安培电流的问题。话说回来,真在路上遇到紧急情况,只要能用上一两次就够本了不是吗?虽然说大多数保险公司或4S提供救援服务,但电瓶故障大多是冬季,谁愿意在冬天的路上坐等数小时救援。。。

网友B:
我自己搞了4并4串的326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搞了4并4串的32650,

32650不是动力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2650不是动力的,不行

沃特玛32650磷酸铁锂动力电池,15A最大放电,4并可以到60A

网友:
一定要多并,容量大小没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沃特玛32650磷酸铁锂动力电池,15A最大放电,4并可以到60A

力神那个7ah单体吧!高倍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应急用的,谁的车需要天天应急?其次,这东西要跟原电瓶并联,并上去后它会给电瓶充进去一些电,汽 ...

保险公司救援也是拿的这个,我看到过,并不是带的电瓶过来帮

网友:
这个人家不让你启动的,是让你搭电瓶充电,充上电之后再用电瓶单独启动的。我有个师傅的车电池不行,一个星期不开就没电。都用了好多次了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航模电池,不过是应急用的,如果并在蓄电池线路相当于缓冲蓄能。

网友:
这小东两,咋看着有点忽悠人呢。

网友:
我用4串鉄锂

网友:
应急就是能用一次正常,用两次就是赚到

网友:
放心,没到几百安,就100多安,近4AH的动力电池才25C放电,不过是正常且偏低的使用范围,百多次全循环(不是启动次数)寿命松有,这东西不好的地方是不能满电压长期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