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修一只监控摄像头

楼主(2020-07-08):
单位换下来的监控摄像头,以为是鸟枪换炮了,这个是淘汰的,接电试一下,只有黑白图像,原来是坏的。那就拆开修一修吧。
就是这个东西,造型还不错。

正面,已拆掉保护镜。

红外发光管。

遮挡光敏电阻,红外发光管可以发光。但没有听到滤光片切换的声音。

去掉聚光罩的红外发光管。

发光状态。看来这部分电路正常。继续拆。

镜头组件的侧面:从上到下分别是镜头、滤光片切换机构,电路板及感光元件。

感光元件。

板子背面,拍糊了。
拆出的镜头及滤光片切换机构。

拆出的滤光片切换机构。目前是无色滤光片。这是修好后拍的。

切换到红色滤光片。

看来是这个机构不工作了,仔细查看,发现线圈已断。

找一段漆包线焊接好。这样好像盖盖板还碍事,得顺一下。

装盒。

测一下,是通的。

装好,找个MP4试机。图像正常,还很清晰。用手遮挡光敏电阻,红外二极管发光,并可以听到滤光片切换的声音,同时图像变为黑白图像。

这是一个模拟信号的监控摄像头,其实修好也没啥用,就是闲的练手了。
谢谢围观!

网友:
金星MP4!十年前我用来录电视节目,可以输入CVBS信号的

网友:
那么粗的漆包线也断了,有点奇怪。

网友A:
两个滤光片看起来也没多大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滤光片看起来也没多大区别啊

一个有点发红,另个有点发青。

网友:
这个细节,很难找

网友: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

网友B:
貌似同轴高清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同轴高清方案?

对这个不太懂,但感觉比别的摄像头清晰。

网友:
又学到一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