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米盒子MDZ-06-AA损坏电容容值

楼主(2020-07-08):
手里有个小米盒子MDZ-06-AA,变压器是5V直流输入,故障现象是接电后无限重启

打开以后发现有三颗贴片电容颜色已经变了(标红的那三颗)

用电桥测量,这三颗只有电阻特性(毫欧级别),已经没有电容特性了。要更换的话,这三颗0603的贴片电容的容量是多少?
没有电路图的话,是不是只能猜,如果猜的话,装多大的电容合适呢?

网友:
这几个电容颜色本来就是这样的吧,测电容不要在路测,取下来测比较准确,无限重启要看下开机电流,字库坏也会无限重启

网友:
没看出来坏了,无限重启直接线刷一下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A:
那是电感,因为它的后级是DC-DC降压芯片。不要看到颜色不同就是损坏了,这货本来就是这个颜色。还有不要都以为和贴片电容长得一个样就说这个也是电容。如果你换个电容上去,这盒子是绝对不会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感,因为它的后级是DC-DC降压芯片。不要看到颜色不同就是损坏了,这货本来就是这个颜色。还有不要都 ...

好的,我拆下来用电桥量下是什么特性,多谢

网友:
3个都是电感!

网友B:
这三个黑色的是电感啊   不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黑色的是电感啊   不是电容

能详细分享一下怎么区分这种电容和电感吗?看着外观都一样 上次我修一个盒子也误以为这是电容 走了弯路

网友:
没记错这个盒子是要用读卡器刷EMMC的,而且刷完不能升级,升级就完蛋

网友(2021-02-18):
进复原模式切换下系统试试,小米盒子是双系统,另一个可能是好的。这个系统可以进复原模式双清试试。

网友:
这几个都是滤波的电容,有没有都影响不大,只要不是短路就不会影响工作。
如果要换,同大小外观的换上去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