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不是法拉电容电池?

楼主(2020-07-08):
这是什么电池?单个是3.7V电压,又没标容量,大小与5号电池差不多,标的3.7F是什么意思?写着super LI,是锂电池?电路板上没有任何元器件,却连接这5根线

网友A:
3.7法拉的电容,具体用途看自己需要。如果是我,用作单片机的数据保存供电。

网友:
看起来是的。
3.7F = 3.7法拉

网友:
锂电容,属于锂电池

网友:
老王家的吗。锂电容,3.7法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法拉的电容,具体用途看自己需要。如果是我,用作单片机的数据保存供电。 ...

这个锂电容可不可以做点焊机?两节并联放电能不能焊住镍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锂电容可不可以做点焊机?两节并联放电能不能焊住镍片?

锂电容,虽然叫电容,其实是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不适合做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