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双泵鱼缸增氧泵

楼主(2020-07-08):
包装

使用说明

本体

双头

带一个开关 可以调节气量大小

底部 减震胶垫

拆开 电磁的 双泵两个皮碗

和老式电铃一样的 开关应该是调节不同的线圈来调节磁力强度
改变往复频率以调节出气量
end

网友A:
气泵而已  啥增氧泵啊

网友:
西龙这个牌子也敢碰啊。。。西龙的加热棒不知道烧了多少杠水煮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泵而已  啥增氧泵啊

增氧泵不是气泵啊 装上气石不就是了 真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泵而已  啥增氧泵啊

我也想知道你所谓的增氧泵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种噪声太大,用电机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你所谓的增氧泵是什么样的?

可不是 也不知道他啥意思 这还能有啥新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