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造论坛买的玛丽音响(指示灯都不放过),恢复蓝牙,usb,按键等所有...

楼主(2020-07-08):
前不久,论坛买的玛丽音响,卖家说是展示机,外观好看,音质不错,就是外引的aux线和电源线 很low……    帖子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684   买来改

1.计划拆开具体看了电路板,依自己能力从电路板恢复不可能。所以决定加模块,计划链接方案如下:(开始没有考虑共地干扰问题,后来才加DC隔离)

2.接线——电源板

从原带电源板,把usb,电源线,aux线引出(背后还有个指示灯,试了试能亮。就加了个电阻(1K)并在了正负极,实现了插上电源就会亮 )

3.接线——解码板

选的解码板如下,选来选去,带usb,带aux,蓝牙5.0,就它了。刚好还有12V可以选。usb母口拆下来了,三个按键也拆下来了。
aux,和usb口引到后边音响自带电源板。 tf卡功能去除。   把三个按键分别引到了 音响自带的 上一曲/音量减(引到 音响—) 、下一曲\音量加(引到音响+) 播放暂停\模式切换(引到蓝牙标志)    {测试发现解码板和 音响版按键 都有一脚是共地的, 所以每个按键各1一个线,再加1地线就可以}

4.接线——开关篇

一开始看开关标记就打算按了开关,最后选用了双稳态的开关模块, 为了同时开启关闭解码板模块和原音响供电。 由于两个电压不同,所以选择了通过断开负极线,同时断开两部分。
开关模块选用如下,带按键外引和指示灯外引。  刚好在开关按键边上  粘了个草帽灯,引线到指示灯外引,实现了开关指示。
关于开关按键多说一句: 由于是最后接的这块。  由于开关和+ —等按键共地。 我在外引时 把开关与其他按键 相连的引脚断开了,  担心不断开还会出现共地干扰问题。 没有去试 直接引线会不会出问题。

5.接线——隔离电源

不加隔离电源的时候,通电就滋滋乱想,但是音乐也能响。由于原来接触过同样的问题,一下就想到这个原因。 于是用另外的电源给解码板供电,一点噪音没有了。 然后就立刻买了12v Dc隔离电源 。。买了4个B1212S-1W  B1212LS-1W B1212S-2W2 B1212S-2wR2      看了卖家引脚定义 没多想。 就焊接通电试用,结果不行, 查datesheet 定义有问题。  然后发现我用LS-1W的 引脚定义和 S-1W的不一样。 导致两个1W的都烧坏了,直接扔了。  2W 测试输入12V 输出13.5空载,  然后查资料 发现空载或者负载太低不好。 于是输出直接接了个电阻,然后解码供电并在电阻上……  直接加个负载电阻(200-500欧姆左右)  电压立马到了12V左右。

6.完成

内部凌乱的线。  不过装起来前,模块都用热熔胶固定了, 线也整理了下, 不过太多了 整理不太好,盖里面就看不到了。  成品附图, 开机和关机…… 忙活半天 音响被媳妇征用放办公桌了……  不过她开心就好

网友:
膜拜了 大神

网友A:
厉害了。佩服佩服。请教个问题,看图一一开始设计时是有个15v降压12v的模块的,成品好像没用,是吗?

网友:
另外请问没想过加装电池吗?

网友B:
本来也想改!但说实在这音箱的声音真不咋地!后来就搁着吃灰!连听都不想听!

网友C:
塞个天猫精灵亲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想改!但说实在这音箱的声音真不咋地!后来就搁着吃灰!连听都不想听!

差点就下手了,看到你这个解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点就下手了,看到你这个解毒

音箱还没到时,我已经把要修改的模组,配件都买好了!结果到了一听就知道完了!其它东西白买了,中间还试着加减隔音材料,但改善有限,修该音路也无效,单元本身素质就差!怎么搞都失败,只能让它吃灰!以前买过卖家高仿3K3,那是值得的!这个就差了!

网友:
看完解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想改!但说实在这音箱的声音真不咋地!后来就搁着吃灰!连听都不想听!

我直接接接线柱出来,用某宝100  的小功放推,效果不错。

网友(2020-09-01):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想改!但说实在这音箱的声音真不咋地!后来就搁着吃灰!连听都不想听!

原功放板直接就是垃圾。而且这种类型的音箱,我觉得要能调节EQ才行。

网友E:
如果能把功放板改了就好了。可惜我动手能力太差。只能外接功放哦

网友:
忙活半天 音响被媳妇征用放办公桌了……  不过她开心就好

做得外形清爽动人,难怪被媳妇“征用”。媳妇给你发奖金没?

楼主(2020-10-28):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佩服佩服。请教个问题,看图一一开始设计时是有个15v降压12v的模块的,成品好像没用,是吗? ...

好久没上论坛, 用了的。  那不两个蓝色的模块。 有一个是dc。  这个不难只是拼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把功放板改了就好了。可惜我动手能力太差。只能外接功放哦

 那么多画板的大神。 找个成品图 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上论坛, 用了的。  那不两个蓝色的模块。 有一个是dc。  这个不难只是拼凑而已 ...

感谢!!!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C:
塞个天猫精灵亲去

请教原音箱主板自带的数模转换引脚怎么定义,这样天猫精灵的数字音频可以转换出模拟立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