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 g3换风扇发现电池有点鼓 ,大佬们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07-08):
dell g3 2018款
丧心病狂,散热器风扇一年就坏,问了售后过一年了,自己按按风扇叶子,凑乎用到现在。
最近淘宝上买了个风扇,换的的时候发现电池鼓鼓的,大佬们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电池也没怎么用过,都是插电,为什么这么次。

怪不得便宜,设计的真合理,一年以后开始各种坏。

第一年全部部件都有保修,第二年保修主要部件,笔记本主要部件包括, 主板(不含小板), 硬盘, CPU, 键盘, 内存, 屏幕(不含屏线和摄像头), 充电器。

网友A:
dell可以设置充电阈值吗?这是长期插电源长期充电造成的

网友B:
电池怀孕了。。。估计要生一个小电池出来。。。

网友C:
感觉只是轻微的。。我一个诺基亚的电池都10个月大小了还没爆。。。

个人感觉没问题。。

网友D:
轻微股正常现象,不过也代表电池质量一般,这种侧看才能看出凸起的没啥安全隐患,
软包锂电池本身就是给这种轻微鼓胀预留了膨胀空间,等到从上往下正看都能看出明显凸起的时候就该换了

网友E:
还是尽快更换吧,否则会把外壳、触摸板啥的撑变形~

网友F:
一直插电用就把电池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可以设置充电阈值吗?这是长期插电源长期充电造成的

dell 有充电管理呀,不回长期充电,软件上一点也看不出电池有问题,要不是我打开看到,鬼能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怀孕了。。。估计要生一个小电池出来。。。

生出来的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只是轻微的。。我一个诺基亚的电池都10个月大小了还没爆。。。

个人感觉没问题。。 ...

能用 就是吐槽 Dell用料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微股正常现象,不过也代表电池质量一般,这种侧看才能看出凸起的没啥安全隐患,
软包锂电池本身就是给这 ...

还是设计的好,一年的保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尽快更换吧,否则会把外壳、触摸板啥的撑变形~

应该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插电用就把电池拔了吧。

拔了就不叫笔记本了。没啥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ll 有充电管理呀,不回长期充电,软件上一点也看不出电池有问题,要不是我打开看到,鬼能相信 ...

长期不用电池,给它放电到50%吧,我一般阈值设置在55%-60%左右,聚合物容易鼓包,macbook也这样

网友E:
别不信,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不用电池,给它放电到50%吧,我一般阈值设置在55%-60%左右,聚合物容易鼓包,macbook也这样 ...

我看看怎么搞,软件上没看到这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不信,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

boom~~~注意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 就是吐槽 Dell用料差劲

现在做工都不行啊。。华硕好像更糟糕,我身边好多人遇到主板问题,用电池的时候有20%的概率遇到突然掉电。。而且还得大城市的售后才会修。。小城市就给你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做工都不行啊。。华硕好像更糟糕,我身边好多人遇到主板问题,用电池的时候有20%的概率遇到突然掉电 ...

越来越差劲了。。。

网友:
这种电池感觉不如以前18650的好用,不用还能拆下来,我的光影5也就在上夜班的时候玩游戏用,一个月才7个夜班,电池衰减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