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坛友的BUR火眼Q5手电筒3W改紫外线灯珠UV固化光油绿油用

楼主(2020-07-08):
坛友有很多手电,但是这个BUR火眼Q5据说是不行了,亮度低而且闪,
正好搞了一些板子需要固化绿油,UV灯珠换上去能废物利用,说干就干。

拿到手先拆散,光杯是塑料镀金属涂层,玻璃片滤光,铝合金压环,半空心杯,价格也不贵。

灯珠说是Cree Q5,3W,实测3.1W很热,灯珠跟光杯之间有个白色塑料环转接

驱动板是三档调光,电阻限流,很弱鸡的驱动,
本来以为是驱动不行了或则灯珠光衰了

可调电源测了一下,灯珠没事,驱动也没事,但是装上去就是很暗,还闪,后面我再说原因。
先看灯珠,是铝基板涂导热硅脂粘到半空心杯上,特别牢固,用各种工具撬,铝基板都快烂了,纹丝不动。

求助论坛群,有大师指出加热可能可以,热风枪不在手,
只好背面堆锡,还真给加热后顺利取下灯板了。

涂了这么厚,难怪撬不下来

翻出库存灯珠,找紫外线的

找到一块带灯板的,换UV珠子上去

拆焊,把1W大粉团换成UV

换完才发现灯板比杯大了一圈,磨是不可能磨了,想个什么办法呢

这样灯珠背面直接压到上面散热不是更好嘛

焊上硅胶线,套热缩管绝缘,涂导热银硅脂

压好灯杯,居中,靠谱

一档光太亮了,换成二档,好一些

这是板子涂好绿油之后固化,几十秒就硬了

看看夜间的A4纸,荧光剂太多了,验钞票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妥妥的,
好了,任务完成,紫外手电筒可以还给坛友了。

网友A:
已超出打赏额度,亲是不是被拉黑了。

网友B:
真的是亮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超出打赏额度,亲是不是被拉黑了。

24小时内只有100额度据说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亮瞎了……

这种灯珠就是很亮的,不过它同时发射紫外线和可见紫光,效率低了一些,胜在便宜,固化绿油用正好,单独买UV灯得几十块钱呢哈哈哈

网友C:
几十秒就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秒就硬了

不是几十秒就软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厉害厉害

你的存货摄像头都可以固化起来了哈哈

网友E:
捉蝎子的话,是365靠谱呢,还是395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捉蝎子的话,是365靠谱呢,还是395好使?

没试过,可能低的好吧

网友F:
大电流闪灯,是灯珠和基板之间虚焊了吧?太热了?
这种灯珠基本上不可能是cree原装的,都是国产仿,烫是因为有点超功率,正品CREE XP-E是可以到3W的,不过也是极限了,仿货估计撑死2W,超一点的话效率差好多了。
要自己改白光可以用日亚219B,焊盘兼容CREE XP-E/XP-G,有中性白4500K的高显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电流闪灯,是灯珠和基板之间虚焊了吧?太热了?
这种灯珠基本上不可能是cree原装的,都是国产仿,烫是因 ...

谢谢指点,哈哈,这个筒子太单薄了,不适合大功率用,原先闪灯是因为开关氧化,接触电阻太大,近三欧姆,拆开开关刮了刮,降到0.1。手里还有好多四串的铝基板,下次搞几个绿色的大灯玩玩,cree大金环灯珠还有几百颗,不能浪费了哈哈

网友G:
不错 改一下比照明手电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 改一下比照明手电实用~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照明手电要求散热好,这个筒身体质不行,只能走走偏门了哈哈。
手里还有一堆绿光蓝光红光紫光CREE灯珠,打算搞几个七彩灯制造光污染用

网友H:
楼主撸过便宜点的365白光紫外么,找了几家5-6块钱一个灯珠,还不如去年10块一个的成品手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捉蝎子的话,是365靠谱呢,还是395好使?

单独查了一下395照蝎子好点兼顾照明,365的效果好但是容易掉坑里因为可见光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独查了一下395照蝎子好点兼顾照明,365的效果好但是容易掉坑里因为可见光太少了! ...

是的,我改的365可见光太少,用光杯的不如用透镜的,光杯的聚光效果好,但是中心光斑处容易惊动蝎子,反而耽误事。虽然我这一年也抓不了几只蝎子。
出去捉蝎子都是两只手电,一只白光一只紫外,避免掉坑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可能低的好吧

低的可见光少,照钞票好使的很,可是野地里不长钞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撸过便宜点的365白光紫外么,找了几家5-6块钱一个灯珠,还不如去年10块一个的成品手电··· ...

木。。。。我的几千颗各种各样灯珠都是坛友送的,大部分我也都在论坛送掉了,不过听人说过有一款十块钱包邮的365紫外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