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翻出来的几张显卡。。。

楼主(2020-07-08):
有10几年了吧。。都是铜的散热块。真材实料啊。

楼主:
全部都是爆电容。换了就好,但是不想换。换了也没用。。

网友:
应该是铝合金镀铜吧?看断面不太像铜~

网友:
应该是铝的,氧化过

网友:
这是铝合金镀铜。

网友:
这个就是铝合金上面刷成这颜色了,印象中这种风扇非常容易坏

网友:
这是铝的,,,电泳了铜色,,,和铜没关系,这些都是垃圾显卡

网友:
镀铜而已,用刀刮一下,下面是铝的

网友:
铜和铝手一掂重量就晓得了。 插这个显卡上去还不如用集成显卡,还省电些。

网友:
锉刀搓几下就知道了嘛

网友:
第二张图片明显露出铝底了

网友:
真的是铜吗?十分怀疑,这么大块全铜的散热器真的没见过啊!

网友:
现在的显卡做工太花哨了

网友:
铜不铜不是重点啊,关键是显示芯片太老都玩不了游戏了

网友:
这个最下面接触核心的可能是铜的,不过按8500GT发热量铝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固态电容时间长了也会爆吗?。楼主这个输出是什么接口,分辨率支持1080不,我还真想收一个亮机卡呢

网友A:
同款款显卡也有一个,已经退役了,这个散热器不是铜的,看来楼主是没让这个复杂的社会欺骗过啊,看颜色就定了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款显卡也有一个,已经退役了,这个散热器不是铜的,看来楼主是没让这个复杂的社会欺骗过啊,看颜 ...

显卡还是好的不,想收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是铝,只有服务器上有些是纯铜,价格和比重差的不少,有些好点的装机散热器中间有点铜柱,外部铝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