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自己焊个U盘玩,这些工具够不够?

楼主(2020-07-08):
成品的,diy的买过几个了,现在手痒想自己试试焊U盘,不知道这些工具行不行,大佬给看看.
.
.

网友A:
大手笔,便宜的几十块的也有人能搞定:lol装备好,还有技术好才行

网友:
烙铁呢烙铁呢

网友:
缺焊锡和锡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手笔,便宜的几十块的也有人能搞定:lol装备好,还有技术好才行

技术目前为0

网友:
缺烙铁和焊锡丝

楼主:
烙铁一直在用,手里好几把呢

楼主:
焊锡丝烙铁手里有了,锡浆上面图里也加了啊

楼主:
洛铁和焊锡丝一直在用,手里已有了

网友B:
大佬大手笔!就是不知道这个牌子的风枪怎么样。
我想买一个一百左右的风枪,也不知道这么便宜的质量行不行。

网友C:
锡浆(高、低温多种,根据需要)------植锡用、绿油-------封固电路板、洗板油-----清洗电路板、内存颗粒集成电路、电路板(网上有半成品的USB样式),也可能用到电烙铁和焊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大手笔!就是不知道这个牌子的风枪怎么样。
我想买一个一百左右的风枪,也不知道这么便宜的质量行不行 ...

无头苍蝇的小白,随便找了个一百多的,100左右的我怕回来手残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锡浆(高、低温多种,根据需要)------植锡用、绿油-------封固电路板、洗板油-----清洗电路板、内存颗粒集 ...

上面那个锡浆好像是中温183度的,能用吗?我倒是把洗板水给忘了

网友D:
什么锡珠,钢网全没有,试了152的芯片,完全可以用络铁搞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锡珠,钢网全没有,试了152的芯片,完全可以用络铁搞回去

直接用烙铁按上去吗?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不够,以后还多着呢,你会掉坑里

网友E:
吸锡带建议多买些,我的很快就用完了

网友:
表示佩服,我花了20块邮费,找坛子里老大哥搞的

网友:
闪存颗粒,U盘板子,壳子,牙刷,棉棒,餐巾纸,铁圆规,镊子,画笔刷子。钢网有卖3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吸锡带建议多买些,我的很快就用完了

怕高温吸锡造成焊点氧化不上锡。买的几卷吸锡带用了6年还有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