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08年的笔记本,开机会掉电或蓝屏,是适配器的作祟还是主板的不行?

楼主(2020-07-08):
HP 4311s,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8年的机器,当年脑残买的高配(也就CPU从Txxxx变成 P8400,硬盘从250G变成320G),用了10多年。4年多前CPU换了P9700,无线网卡上了BCM94352,内存加到4G×2,光驱弄成托架,系统盘用SSD,其他数据放在1THDD上。电池还买了个新的三方的,能勉强撑1小时。显卡修过2次,屏线修过1次,老顽强了。。。
前段时间,电源适配器偶尔会抽风,刚插上排插的时候有时候会无法开机,要多插几次,正常。现在一直没从排插上拔下来,最近只要关机、休眠、待机超过半天,那么开机的时候必然会出问题,要么突然掉电(明明有电池啊),要么蓝屏出错要强行关机。。

怀疑是适配器的问题,大家觉得呢?

===========现象补充:
如果开机的时候中途拔掉AC,用电池继续完成开机,就一切正常,开机完成后再插入AC,一切正常,可以一直用一天都没事。。
也就是说,问题只在冷开机且AC一直接着的情况下发生。开机中途拔掉再插入,就不会这样。。全程用电池开机也不会这样。。
很诡异

网友:
硬件的问题  先排查内存吧  插单条试试

网友A:
有电池还突然掉电,和适配器关系可能不大,有睡眠和唤醒相关的问题,查一下EC及相关电路。

网友:
适配器可能也有问题,曾经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台达的19v4.74A适配器,不能让他空载,只要笔记本关机或睡眠适配器就断电了,得来回在插线板上插好几次才可能正常,后来就坏了不管怎么插适配器都没电,拆开之后,那颗大电容鼓包漏液了

网友B:
百度了下拆机图,这机器好像用的是NEC那个大电容,一般你这种现象,多数是那玩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池还突然掉电,和适配器关系可能不大,有睡眠和唤醒相关的问题,查一下EC及相关电路。 ...

但是,在断电前,拔掉外接电源,用电池继续开机,都正常,再插回外接电源,又一切正常。只要能挨过开机5分钟不出事,就都不会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下拆机图,这机器好像用的是NEC那个大电容,一般你这种现象,多数是那玩意坏了
...

的确应该是主板电源电路的问题。。因为换了个适配器问题依旧。。请问你说的NEC大电容,是主板电源模块上的吗?是哪个位置的呢?如果知道的话,还请不惜赐教,我过几天动手换下,这电脑用的有感情了(其实主要是省钱),感谢

网友:
CPU底座下,反面有个NEC的大电容,就是四方块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电池和电源都拔掉了,放了1个小时,时间依然正常,应该不是cmos的问题。而且电池启动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应该是主板电源电路的问题。。因为换了个适配器问题依旧。。请问你说的NEC大电容,是主板电源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8331&extra=
大电容在CPU背面

网友:
查内存条和CPU附近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