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下不同TLC的寿命

楼主(2020-07-08):
如题,近期入了几个盘,无一例外都是TLC,还都是1CE的,但是制程却各不相同,如下所示

    型号                              主控                          Flash ID                                                       制程
    =================================================================
    Lexar S75                      3281AB                      2C C4 18 32 A2 01 (29F512G08EBHBF / PF630)B27A
    RAOYI U201                  3281AB                       2C C4 08 32 A6 00                                        B17A
    Micro Center                  PS2251-09                  98 3E 98 B3 76 E3 (TC58LJG9T24TA0D)          BiSC4

假定F都是正片的话,哪一款先挂呢?挂的顺序是什么?

CDM的测试逻辑是什么?感觉测得的成绩要比H2Testw/urwtest高得多
Micro Center

------------------------
S75

网友A:
只见过海力士挂。别的芯片没见过用报废的。无缓存的SSD除外。

网友B:
Lexar S75                      3281AB                      2C C4 18 32 A2 01 (29F512G08EBHBF / PF630)B27A
这个先挂,毫无疑问!!!这个闪存2258H/XT都不能搞定。

网友C:
我感觉除了看制程,还要看闪存品质。

寿命依次正片>白片>黑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exar S75                      3281AB                      2C C4 18 32 A2 01 (29F512G08EBHBF / PF630 ...

感觉B27就比QLC好一点点,现代芯片漏电王,但是速度还是真的不错,58XT居然还不错,58H不知道和慧荣有什么PY交易,可能是56K时代用现代颗粒比较多吧,58H开许多现代颗粒,居然跑圈不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见过海力士挂。别的芯片没见过用报废的。无缓存的SSD除外。

确实尤其是慧荣带XT的第一个颗粒很遭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B27就比QLC好一点点,现代芯片漏电王,但是速度还是真的不错,58XT居然还不错,58H不知道和慧荣有什 ...

56k普遍只出现适配2d tlc的固件,而imft的2d tlc简直跟屎一样用的很少,所以能看到的多为SK

楼主:
我先拿了CDM跑32GB(最大数据长度,相当于半盘了),结果跟跑全盘的写速差别太大了。 该不会CDM的成绩有水分吧。

网友:
一般都是主控和其他元件先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除了看制程,还要看闪存品质。

寿命依次正片>白片>黑片

理论上是这样子,实际操作上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你就比如我这几个盘,S75用的是大S AR片子,应该是原厂标;Micro Center 用的是群联的OEM方案(颗粒上有群联的贴纸,是不是正片F看不清丝印,壳子颜色太深)。其他的不拆开很难判定是什么牛鬼蛇神。

网友:
固态还可以用TLC,至少有写入均衡和Trim,U盘用TLC真是怕丢数据。

网友E(2020-09-29):
对于B27真的是非常害怕,其他两个制程手上没有,没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B27真的是非常害怕,其他两个制程手上没有,没有发言权

B27搭配3111就像是喝了鸡血一样,缓外200多,很稳定,而且是一条直线,不过爱掉盘的家伙就是了

网友(2024-06-10):
至今还没看到TLC不同制程的颗粒性能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