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平板电脑emmc坏了,请问有人研究过用tf装完整系统吗?

楼主(2020-07-08):
win8平板电脑,emmc容量突然变7.2G,不能分区不能写入数据。查了一下,论坛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30

看了一下,好几个扇区的数据都变成这样。

拆掉emmc,可以正常开机进pe,不过怎么进完整系统还要研究下。暂时不想去焊主板emmc,怕弄坏焊盘。

网友:
用WTG辅助工具把系统写到卡里插上去开机试试,不支持的话就没办法了,要用原版iso

网友:
这款win平板不支持内存卡启动,在进系统之前内存卡部分是没有驱动支持无法被识别的,可usb启动但不一定能启动正常系统(即非pe系统)

网友:
如果不支持TF卡启动的话,还有一个方法 不是有用TF卡读卡器飞线到字库上做U盘的么?不知道这么干能不能行。

网友A:
有功夫折腾不如把EMMC吹上去,顺便买两个DDR吧内存也加了吧。我才买了几个5.1的EMMC和2G一颗的内存准备帮同事把小米平板2升级成4+128

网友:
手机上的emmc颗粒能不能吹上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功夫折腾不如把EMMC吹上去,顺便买两个DDR吧内存也加了吧。我才买了几个5.1的EMMC和2G一颗的内存准备帮同 ...

自己虽然有风枪,但不会焊bga,也没有植球工具。emmc有用引脚不算多,可以飞线,不过不知道如何可靠地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虽然有风枪,但不会焊bga,也没有植球工具。emmc有用引脚不算多,可以飞线,不过不知道如何可靠地固 ...

多看几个视频就会了。淘宝买上必要的工具,找几块废板练习一下挺简单的,趁这个机会掌握bga简单焊接。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u盘加读卡器在普通电脑上分两个区,一个fat32引导,一个ntfs系统,用winntsetup将win10 ltsc2019系统写入u盘,软件自动配置bios(普通电脑用)和uefi(平板用)双引导。
在普通电脑上启动正常进桌面。再用otg线将读卡器接平板电脑上,也可以进桌面。不过tf卡直接插平板卡槽里启动就蓝屏,显示inaccessible boot device。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u盘加读卡器在普通电脑上分两个区,一个fat32引导,一个ntfs系统,用winntsetup将win10 ltsc ...

买来片子,换有铅球,200度,无风嘴,最大风,在芯片1cm内吹,完全别怕坏点,就是慢点,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事的!看到下沉再轻碰看回位,能看清整体下沉不碰也行,碰芯片要轻点,别推过头了

网友:
tf卡能有emmc读写快?

网友:
换个拉,很容易滴,最近义务帮兄弟们换了不少N1的,32-64-128都有

楼主:
受此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22启发,刚才试着将平板emmc的几个焊盘飞线接到tf卡座上,试验下能不能将tf卡接在emmc接口上用。接线过程弄掉了一个有用的焊盘,不过还好旁边有一点点引线,可以刮开引线,飞线焊引线上。

接线好之后,装上卡,开机,按esc进bios,发现进bios的时间变长了许多,但最终进bios之后看了下,还是没有认出tf卡的设备。efi shell里面没有tf存储卡得块设备。试了下几张卡都是这样。
猜想是这样,平板电脑检测到emmc接口有设备,就尝试读取,不过由于协议没有很好兼容,最终也没能读取tf卡的数据。

网友B:
不支持TF卡引导
也不支持4bit的emmc引导
必选完整的焊上去才能引导,
我之前遇到过emmc虚焊的,什么都正常,容量识别正常,系统安装正常,但是装进去系统后死活都不能引导。重焊emmc后搞定
找个大容量emmc换上去吧,至少64G,,32G也就刚够装系统,强烈建议直接上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TF卡引导
也不支持4bit的emmc引导
必选完整的焊上去才能引导,

支持tf引导,因为只装tf可以进pe,不过进完整系统总是有问题进不去。用u盘就可以。
还是拆掉飞线好了,看来只能用usb启动系统了,usb可以正常启动完整系统。

网友:
emmc坏的少见啊。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有功夫折腾不如把EMMC吹上去,顺便买两个DDR吧内存也加了吧。我才买了几个5.1的EMMC和2G一颗的内存准备帮同 ...

EMMC不用做烧录,直接换上去就可以进系统么?

网友: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我是买了EMMC然后寄给坛子里天津的一个老哥帮忙换EMMC的。顺便扩容一下。老哥人很好。手艺也非常不错。别折腾了。直接寄给老哥,我可以给你一份win10精简版刷机包。bios双系统启动文件齐全。win10装完3G   内存占用0.8G ,很流畅。

网友:
很多人说配置差的平板装win10卡了什么的。。。我看了一下,大家装完的win10啥也不运行,内存就被占掉了2G左右。。
本人有个咸鱼80包邮撸的昂达V820W 配置是Intel Atom Z3735F+2G运存+16G硬盘。。在这个吧里可以说是最低配置的平板电脑了吧。。。到手直接安装了俄罗斯大神WIN10系统(577版本,,具体去俄罗斯大神系统吧找,我就不贴链接了)
上面是我截图的我的平板的配置信息,以及资源管理器的截图

你们可以自己看:
1、系统安装完成只占用用盘4G(我的16G小本,足够装win10还剩10多个G剩余空间)
2、仔细看,系统管理器里面,内存占用0.6/1.9G(我的2G内存,系统只用了595M,剩下1.3G用于其他程序运行,office毫无压力,下面也给大家提供了office的关键词,大家自己搜索,我选择的是office2007,你们根据需要选 ,从2003——2016都有,安装好自动激活,安装完大概150M多点)
3、CPU占用率很低,我的截图6%。因为系统去除了乱七八糟的不常用的win10臃肿部件(绝对不影响日常使用,如果需要运行库自己装一下,需要就装,不需要不装。常用软件的运行库自带齐全。所以CPU占用很小。即使atom阿童木这种垃圾CPU也能胜任日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