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有没有研究过汽车机盖液压撑杆的?我的力度不够了

楼主(2020-07-08):
弄了个丰田原厂的机盖液压撑杆,最近撑不住机盖了。打开后大多数情况会被沉重的机盖压下来,很少有能撑住的情况,这玩意能不能调整?如果不能调,只能扔了重新买了。网上找了一圈也没发现有调整液压撑杆的介绍,最好是可以调整,主要是拆一回太麻烦了

网友:
压力小了,里面应该是气吧?不会弹簧

网友:
液压撑杆都是一次性的、无法调整和拆修、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A:
里面是用高压氮气支撑的,撑不住就是漏气了,只能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用高压氮气支撑的,撑不住就是漏气了,只能换新的。

可以打孔加个单向气阀!像气瓶减振,早期见过气嘴,现在有个单向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孔加个单向气阀!像气瓶减振,早期见过气嘴,现在有个单向嘴

漏气说明里面密封已经坏了,加单向阀充气还是漏气。

网友:
密封面老化了漏气只能换,这玩意又不贵,或者找根钢筋直接弄个手动的撑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气说明里面密封已经坏了,加单向阀充气还是漏气。

漏气相对不快,就是压力可能高一般不好打,里面有油缓冲,所有密封不良,严重就直接漏油了

网友:
不推荐自己弄,性价比太低,就像去矿区拉几百斤铁矿回来自己炼铁来用,

网友C:
丰田车机盖带液压杆的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丰田车机盖带液压杆的可不便宜

相当的贵,有人换过,两根在4s换花了将近两千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相当的贵,有人换过,两根在4s换花了将近两千块

这钱也太好挣了吧,网上找个差不多的液压撑杆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D:
这钱也太好挣了吧,网上找个差不多的液压撑杆花不了多少钱

可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