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680坏了谁能说说能不能修

楼主(2020-07-08):
680的电池被我好奇拆开后装进去的时候装反了,然后机器就没反应了,估计是什么东西烧了,但我又不懂电路,也没有高手指点一下看看还能不能修修
wechat_upload15942066685f05a9cc40d80
wechat_upload15942066695f05a9cd79952
wechat_upload15942066705f05a9ce75624
wechat_upload15942066715f05a9cf65c25

网友:
左下角的MOS明显烧了,看见有锡珠溢出了,

网友:
拆开看看,上电路图的图片,看有没有哪里烧毁痕迹

网友:
你这一句话,   估计只有神仙能修好你的了。        先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咸鱼好像有家维修的,你可以试着搜索 联系一下

网友:
肯定能修,只要钱到位

网友:
图拍得清晰一点,有助于大神给出分析。

网友:
反接故障比短路更严重

网友:
这个图也太……………………了吧。

网友:
修肯定是可修的,代价多大就不好说了

楼主:
放弃了,修一下190。我还是买套新的吧。

网友:
坏机出马。什么价

网友:
好奇害死猫呀!

网友:
先吧两个坏mos拆掉,测量背面几个大贴片电容阻值,不应有短路及低阻值,检查无误上电 测量各路电压指示灯及主控mos驱动,换上新mos测试

网友(2022-03-11):
换个吧!
wechat_upload1646965938622ab4b2597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