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将锂电角磨机电池包也改成平衡充电

楼主(2020-07-08):
前几天,跟风撸了台“雷力迅锂电池大功率无刷充电角磨机”。到手后先是发现电池包外壳破裂,拆开电池包后又发觉里面电芯是1300mAh的!这与他家商品参数不一致——商品介绍为“无刷升级版[10节3.0Ah家装款]”。于是与售后交涉:售后先是说给我发一个电池包外壳。那我说这电芯参数不对啊!售后说要了解下,过了约20分钟,了解好了,说就是这个容量的电芯。我就说,那么你们在做虚假广告。我就发了张截图给售后,指出电芯容量应该是1500mAh!你给我的容量缩水了!售后又要去“了解下”了。过了约半个小时,终于有回复了——同意调换电池包。要我先将电池包给寄过去,等他们收到后再给我发新电池包,运费由我先行垫付。我将破裂的电池包由快递寄给了他们,而他们收到电池包后第二天才给我发调换的电池包,而且是在我不断地催促下的。收到调换后的电池包,查看外观无破损。打开电池包,电芯是2000mAh的,满意了。接着测量了单串电池的电压,均为3.8V。考虑到保证电池的寿命问题,充电必须改成平衡充电。于是开工,由于电池包内有足够的空间,而且在保险按钮一面的一小块可拆卸的塑料片,这样改起来就方便多了。
接下来就上图了。

每张图片都编辑了说明,光标指到图片时应该能看到文字。看来这样看文字还是不太方便啊!
改装毕,谢谢观看。

网友A:
折腾也没有什么用,这种3C的18650你也用不了多少久,换10C的18650才可以

网友B:
楼主心善。商家这是欺诈,该退款赔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心善。商家这是欺诈,该退款赔2的。

言之有理。如果你不拆开检查是不知道的,从这点来说属于欺骗是肯定的。算了吧,调换了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也没有什么用,这种3C的18650你也用不了多少久,换10C的18650才可以 ...

换10C的?!岂不是电池比机子贵了!还是别让这电池包死得太快了,仅此而已。

网友C:
上放电仪测试了吗,没准实际容量还是1300的,套了2000的外皮而已
另外这电芯很可能不是动力型的,有条件测一下内阻试试,内阻大的话大电流使用衰减很快,啥平衡充也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放电仪测试了吗,没准实际容量还是1300的,套了2000的外皮而已
另外这电芯很可能不是动力型的,有条件测 ...

疑之有理,有空测试下。

网友D:
连mos芯片都打磨的商家你能信电池外皮?
厂家心说了,一样的东西换了个皮他就信了,有意思。

网友:
我买之前就知道这货要缩水的地方肯定电池
果然,经楼主这么一提醒,我拆开看了下我的 深粉色 1300mah的。
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mos芯片都打磨的商家你能信电池外皮?
厂家心说了,一样的东西换了个皮他就信了,有意思。 ...

MOS芯片是防水胶没涂好,没有打磨,型号是3080K。。。

网友E:
价格就摆在那里,别太当真。能解决几次实际问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就摆在那里,别太当真。能解决几次实际问题就可以了。

这话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放电仪测试了吗,没准实际容量还是1300的,套了2000的外皮而已
另外这电芯很可能不是动力型的,有条件测 ...

正想说是套皮,换汤不换药

网友:
毕竟才78块钱,还要啥自行车,貌似能跟一部分牧田锂电池产品通用,点我看购买地址

网友:
之前我为充不满电而烦,楼主这个方法可以效仿效仿

网友F:
超过1500mah所谓的动力锂电都值得斟酌吖

网友:
果然是换皮,不换芯

网友:
平衡充漂亮,平衡线路也不错,维权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放电仪测试了吗,没准实际容量还是1300的,套了2000的外皮而已
另外这电芯很可能不是动力型的,有条件测 ...

如你所言,我用A9放电测试了下,放电截止电压设定为3.0V,放电电流为2.0A(因为电池包内4P连线太细,尽管用2根并用,但如果要用足A9的功率——300W放电肯定吃不消),放出容量在2400mAh,每颗电芯的容量在1300mAh之内。内阻尚未测试,即使测试也是2并的内阻,等有空拆开外壳测试2并内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过1500mah所谓的动力锂电都值得斟酌吖

确实!超过1300mAh的动力锂电芯的价格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