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Kasda PLC ADAPTER电力猫拆解

楼主(2020-07-08):
KASDA,一对拆了里面东西一样,随便插上就能用。
拆开看看里面的东西怎么样,目前用了10分钟摸外壳温度有点高。

BCM6032

网友:
可以全方位拍照下,不然感觉图太少很单调。。

网友A:
博通的芯片,温度高了正常,建议加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通的芯片,温度高了正常,建议加散热

一个安装到小区4楼客厅路由上,另一个安装到1楼的车库里用了一个腾达的路由器,给一个小米摄像头提供网络,大概用了4个小时,现在摄像头失去链接了,估计是电力猫温度高死机烧了,或路由器挂了,也有可能是小米摄像头不稳定死机了,等到明天去车库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以找到车库电力猫老是断网的原因了,只要插上电动车充电器给电动车充电,电力猫马上断网。

网友(2020-11-17):
你这距离长,抗干扰能力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