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煎药神壶,没有蜂鸣声的故障(台湾雅得保健壶)

楼主(2020-07-08):
拆修煎药神壶,没有蜂鸣声的故障!

拆开

指示灯半波供电?

阻容降压电路

蜂鸣器正极对着大电容正极 。

温控开关

怀疑蜂鸣器损坏 。

换个拆机件

测试两个蜂鸣器,一个断路了

换后蜂鸣声正常,维修完 ,谢谢欣赏。

网友:
N久不见皇上上朝,原来是去太医院煎药去了,难不成是1080妃子身体有恙?

网友:
N久不见皇上上朝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

网友:
这个还是用的固态的,不是用的薄片的啊。已经不错啦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没单片机就是不好了

网友:
哈哈,终于鸟叫了。。。。。不对,是蜂鸣。。。。。

网友:
原来喇叭挂了~

网友A(2023-06-07):
怎么控制文武火 ?!二极管?!

网友:
坏了的挖出胶水做无源蜂鸣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控制文武火 ?!二极管?!

不用2级管就是武火,用就是文火了解了吗

网友(2023-07-15):
引用 网友B:
不用2级管就是武火,用就是文火了解了吗

明白了,多谢!

网友:
这是湾湾原产吗?

网友(2024-03-06):
这个简单,都没有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