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弧打火机

楼主(2020-07-08):
拆个电弧打火机

楼主:
拆一个电弧打火机

网友:
伊拉克成色

网友:
改造成电火花可以吗

网友A:
当时想买一个,这种电弧能不能直接点燃蜡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想买一个,这种电弧能不能直接点燃蜡烛?

可以吧!让楼主试试

网友B:
手里有2个usb打火机,都是直接电炉丝发热的,不太方便,这种带升压电弧打火机倒是不错。

网友:
不错,新鲜玩意

网友:
好东西,不但能抽烟用,防身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想买一个,这种电弧能不能直接点燃蜡烛?

点燃纸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2个usb打火机,都是直接电炉丝发热的,不太方便,这种带升压电弧打火机倒是不错。 ...

都用过。

电炉丝的,电炉丝二个月烧断,试过用电吹风发热丝修复,不理想,放弃;

电弧的,高压包一个月短路,想网购高压包,连运费比新打火机还贵,放弃。

还是一次性气体的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想买一个,这种电弧能不能直接点燃蜡烛?

可以点蜡烛,我也有一个跟楼主类似双电弧交叉,只不过没电量显示里面灌封无法拆开。

网友:
注意绝缘,这货加个高压硅堆和高压电容就可以啪啪啪吓唬人了,直接电人能闻到肉香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高级的打火鸡,应该配上大中华才行。。。。。

网友:
相当酷炫,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用过。

电炉丝的,电炉丝二个月烧断,试过用电吹风发热丝修复,不理想,放弃;

说明你运气好,目测楼主这个用了有一年以上了。。。。

网友:
大中华抽起来

楼主:
抽大中华的人一般不会来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大中华的人一般不会来玩的!

好心塞。。。。。。。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