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电池 串联使用 并联充电 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2020-07-08):
之前做的T12便携式烙铁的方案,4个18650电池串联供电。
4个独立4056充电电路,使用继电器切换并联充电或者串联使用,
输入接入5V电源,自动切换到并联充电电路,没有输入时自动切换到4个串联输出电路。

网友A:
10A一下的适合吧。还有继电器损耗比较大。接触内阻也有10毫欧左右了

网友B:
比较牛逼,就是充电效率可能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一下的适合吧。还有继电器损耗比较大。接触内阻也有10毫欧左右了

我用在烙铁上只有2A电流,电流太大肯定不合适。
这个继电器标称接触电阻 100m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牛逼,就是充电效率可能有点慢

充电效率由你使用的充电IC决定,4056我设计是1A电流充电。

网友C:
这么大体积,还不如升压充电,万一没切过来,会冒烟么

网友D:
等一下。。。。。。。。。4056的温度头是在电池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体积,还不如升压充电,万一没切过来,会冒烟么

体积还好,可以放进T12盒子里。
升压充电   升压电路涉及到转换效率问题,高于16.8V电源又不太方便,最重要的是我能力有限怕做不好平衡反而容易出问题。
继电器用久了是有小概率触点粘连导致切换不了或者切换速度慢,概率应该不大,所以每个电池都加了一个5A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一下。。。。。。。。。4056的温度头是在电池上的啊

这个。。。设计时候忘记把过孔留合适位置了,所以想调试好再延长到电池那面吧。
后来我看4056温度有点高,就放芯片上了,芯片本身有过温自动限制电流功能,但是这个温度大概是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