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震惊!我的第一次居然给了螺丝刀---VESSEL电动螺丝刀拆解

楼主(2020-07-08):
我是一个从小就拆东西上瘾的数码爱好者,一直混迹在这里,白嫖着别人的劳动成果,却从没有认真发过帖子。难得今天来了兴致,咱也来拆一个。

我的工作和爱好,使得我经常需要拆卸螺丝,所以家里各种扳手电动工具也都很多,自己也还买了个电机波箱做了个电动螺丝刀。因为没有扭力调节,没有自停,后来买了博世go2。go2用不习惯又买了牧田dfg012。牧田df012是够好,但是不是很小巧,比方说换个插座,拆一拆摩托车电瓶,用牧田就太大材小用了,看坛友有用威威的于是心里长草,不久便买了。(自己做的螺丝刀与go2准备出掉)

这把螺丝刀随机附带一个PH2的批头

它比平常用的螺丝刀头稍大一点,尺寸我做下对比给大家做参考

下面拆解开始了

本螺丝刀外壳一共三个螺丝,我们只需要拆两个,就可以把外壳打开,首先把上面内五星螺丝拆下,然后把后面盖子扣下来(很好扣)。

屁股上有个编号,可能是出厂日期

这下面还藏了一个小螺丝

再拧下这颗螺丝,捏一下上面外壳使卡扣脱离,就可以把外壳拆开了。

电机不是日本,也不是咱们中国产的,给个特写

电池是我一开始用卡尺量,测量结果是18350,后来发现电池是活动的,看到了后面的字,确认是18350。

下面是电路板,一小根条形的电路板,集成了电池充电,放电保护,再就是正反转,指示灯。

波箱无非行星减速,最后一个从动抱死装置,就不拆了。来一张全家图,到此拆解结束。

装的时候,唯一要注意的是正反转滑动按钮不是对称的,反了装不上。
装起来还是很简单的,装好后一切正常如初。

总结:螺丝刀构造不是特别复杂所以拆解安装特别容易,内部零件也没有特别的地方。相比起牧田与松下,它的小巧、手自一体的灵活便捷将会是这款螺丝刀的优势所在。如果手里有了牧田与松下等功能全面的电动螺丝刀,或者说经常出门安装维修,299元不算便宜的价格,可以买一把。

网友A:
支持扭力调节?

网友:
这电机就是国产的

网友B:
如果齿轮箱有反向自锁的话,没电后当手动改锥用也不错。

网友C:
你还行 可是我的第一次给了谁都想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行 可是我的第一次给了谁都想不起来了

哈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扭力调节?

不支持,就只有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齿轮箱有反向自锁的话,没电后当手动改锥用也不错。

有自锁,可以当改锥,就怕外壳拧烂

网友D:
这个又不能带电拧空开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不能带电拧空开螺丝

还是要以安全为重啊

网友E:
扭力小, 速度慢, 续航短
看做工更差水
公司经常用来拆螺丝, 都没人用这个,对比博士go都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扭力小, 速度慢, 续航短
看做工更差水
公司经常用来拆螺丝, 都没人用这个,对比博士go都差啊 ...

这个螺丝刀就是说拧螺丝不要拧到底,用手拧紧,既保证紧固,又不会拧坏螺丝

网友F:
看标题以为是女生,男生的话那个太残忍,不敢想象。

话说这国产代工也太差了吧,模具都不整齐,18350少众电池不能通用,没有扭力调节,299的价钱个人觉得不值。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标题以为是女生,男生的话那个太残忍,不敢想象。

话说这国产代工也太差了吧,模具都不整齐,18350少众 ...

额。我说的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发帖 ̄^ ̄゜本来以为日本品牌质量会不错。国产绿林有一个与这个螺丝刀同款的,才卖100来块。

网友:
这螺丝刀长得有些个性。

网友G:
这要是把减速部分换成不平衡块。这个螺丝刀就有境界了,但是要做好防水才可以,最好无线充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要是把减速部分换成不平衡块。这个螺丝刀就有境界了,但是要做好防水才可以,最好无线充电模式。。 ...

不平衡块是什么我还没研究,听上去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H:
挺好的,我有类似的,是摁钮开关的。手自一体用起来方便,其他的的太大。手动方便,力矩离合就没那么必要。倒是再加个开关锁防止误触发就方便和其他工具放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挺好的,我有类似的,是摁钮开关的。手自一体用起来方便,其他的的太大。手动方便,力矩离合就没那么必要。 ...

嗯嗯。手自一体自然有他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