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找到一款完美的m.2写保护硬盘盒

楼主(2020-07-08):
啥也不说了,m.2接口,typec口,硬件写保护,内置风扇,一句话,完美,以后不需要U盘了

网友A:
除了防病毒外写保护到底有什么用?我周围的电脑都给我整了一遍了,平时有个什么windefender也给我干掉了,那写保护的意义何在?

网友B:
我心中的完美得再加上  2242尺寸,更小巧。  USB和type-c双头伸缩款

网友:
M.2 也有sata nvme。不过这个都用风扇了,估计是NVME

网友:
反正还是会过热,随机读写量比较大的话,比如下合集,我当下载盘用的,对机械硬盘来讲负担小很多

网友:
太热了,实用性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防病毒外写保护到底有什么用?我周围的电脑都给我整了一遍了,平时有个什么windefender也给我干掉了, ...

对于我来说,写保护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心中的完美得再加上  2242尺寸,更小巧。  USB和type-c双头伸缩款

其实我也在等,尽可能小型化,最完美

网友:
适合的才是好的~

网友:
我写保护功能不是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