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低成本做个3v万用表锂电池

楼主(2020-07-08):
之前买了个zt219,平时用的不多,用5号电池怕漏液,镍氢电池电压又低了,测量没问题,但是开启背光的时候几乎看不见,挺不爽,于是发帖求助,坛友提供两个方案,一个是用LDO稳压,一个是接二极管,用LDO的话,一是手头没元件,还得买,而是还得配保护板,偏偏手头几个锂电池都是没保护板的,于是测了一下万用表的保护电压,实测大概2.3v提示低压,2.15v无法开机,配合二极管压降0.7,刚刚好保护锂电池不过放,于是找到一块3*7的洞洞板,开始干活。
      这个洞洞板宽度正好能卡入电池盒,配合我这个1200毫安的10304锂电池刚刚好,焊上两个6.3mm插片当做触点,焊上两个2p插座,一个充电,一个接电池,电池和触点之间接上坏板子上拆下来的二极管。

充上电,0.7a。

放入电池盒,刚刚好。

背光一开,杠杠的,再也不怕看不见屏幕了,也不怕漏液了。

楼主:
顺带说一句,有14500的锂电池的就更方便,做个占位桶,里面塞个二极管,立马解决问题,充电更方便,就是电池容量没我这个多了,我有几个电动牙刷拆下来的14500,做好占位桶一会就发上来。
更新,做好了

网友A:
保护板还是有一个比较好,过放保护其次,主要是防止短路或者过流。

网友B:
怎么感觉好搞笑一样,双节7号电池可以直接改4.2V锂电的,我都用了几年了都,也没出过问题啊整的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好搞笑一样,双节7号电池可以直接改4.2V锂电的,我都用了几年了都,也没出过问题啊整的这么麻烦 ...

一看就是没吃过漏液的亏,哈哈,其实也是折腾玩。不过这是双5号的,7号的还得做的更小些

网友C:
14500电池,不用降压,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还是有一个比较好,过放保护其次,主要是防止短路或者过流。

有道理,回头看看从哪个里面拆一个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500电池,不用降压,不会烧

有的表可以,有的表不行,之前有一个天宇的就直接用了锂电池,我这个表看了大佬的帖子,说芯片供电不能超过4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回头看看从哪个里面拆一个保护板

直接用一个充电保护二合一的4056保护板,OUT输出端串接二极管,充电、保护、降压一次性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没吃过漏液的亏,哈哈,其实也是折腾玩。不过这是双5号的,7号的还得做的更小些 ...

我还真没见过漏液的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表可以,有的表不行,之前有一个天宇的就直接用了锂电池,我这个表看了大佬的帖子,说芯片供电不能超 ...

219,X,好几个都不用降压,直接14500都可以…

网友D:
5号还是7号的,看原电池大小来,磷酸铁锂电池 + 占位桶,3.2伏,正好

网友:
直接改锂电池不行么?

网友:
觉得直接用锂电比较好,买几个体积合适的电池即可。

你这没保护板的锂电,还不如用干电池安全,至少干电池不会炸,至于说漏液,锂电池也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9,X,好几个都不用降压,直接14500都可以…

你都试过了 ?我没敢实,怕烧芯片,不过直接14500还是怕过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号还是7号的,看原电池大小来,磷酸铁锂电池 + 占位桶,3.2伏,正好

是正好,不过要另外买电池充电器占位桶,我这就是纯粹利用手头库存材料,不用另外投资。如果已经有磷酸铁锂的,可以不用考虑这么麻烦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都试过了 ?我没敢实,怕烧芯片,不过直接14500还是怕过放的

过放就过放呗,一块钱一个的电池…

网友:
我的zoyi zt100,直接一节锂电,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放就过放呗,一块钱一个的电池…

这么便宜求链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求链接啊

前几天买的拆牙刷电池,现在店里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