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了个腾达N300

楼主(2020-07-08):
晚上吃完饭出去散步,在一堆装修垃圾旁边捡了个路由器,见是腾达N300,虽然是300M比较老了,但BCM5357好像有很多固件可以玩玩,还是捡回来看看吧。

▲外壳有点脏,沾满了水泥粉。

▲型号N300,比较老了。

▲全卡扣设计,撬开里面也很多水泥粉,可能是店铺装修完不要才扔掉的。

▲BCM5357,16M内存。

▲2M闪存

▲09年13周,10年前的东西了,当年还是个好路由

▲焊下天线,外壳拿去清洗一下,板子用毛刷刷一下就好了。

▲给CPU加块铝片辅助散热

▲用铁丝穿过板子上面预留的空位,在散热器那边弯折一下就勾住了,比用704粘好点。
找了根旧数据线接了个DC口用手机充电头测试了一下,网口不认,捣鼓了几下,网线两头换过来插上竟然正常识别,复位然后万能中继接收隔壁信号一切正常,改天刷个固件玩玩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了几年后突然不好使了,刷了个W3000R的固件又能用了

网友:
想不到波波到了伊拉克,还捡了个史前文物。。。。。。

网友A:
2天线的无线带宽有点低了吧

网友:
可以刷Tomato和dd,感觉tomato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天线的无线带宽有点低了吧

够用了..
手机WIFI 2.4G 大多是72M.

网友:
羡慕你们这些每天都能捡到东西的

网友:
我试了一下,居然发现手里那个310直接废了,莫名其妙的感觉。

网友B:
不硬改可刷的固件不多,可玩性不高。
改成8+32M后可刷的固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硬改可刷的固件不多,可玩性不高。
改成8+32M后可刷的固件很多。

编程器放在老家,有空了拿回去试试

网友C:
不是9伏的吗?5伏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9伏的吗?5伏也能用?

是9V的,5V完全可以用,我看电容是16V的,现在直接用光猫的12V电源供电很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9V的,5V完全可以用,我看电容是16V的,现在直接用光猫的12V电源供电很稳。 ...

会不会不稳定,连接很多用户就掉线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不稳定,连接很多用户就掉线之类?

这种便宜的路由器,一般5台以内无线设备应该不成问题,多了就不好说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啊,BCM5357性能有限,性能还不如MTK7620。我现在是用来中继,手机+电脑完全够用,要是自己的宽带,我才不要这种烂路由,改天把朋友闲置的K2拿来玩玩

网友:
这个路由器好玩,就是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