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酒壶电池制作的充电版彩屏T12/JBC245/210/936

楼主(2020-07-08):
      白光T12也算玩的比较早了,便捷,易用,特别是按秒计算的升温效率,控温精准等优点,可以说是电烙铁行业的里程碑,也广受电子爱好者的追捧。这几年又开始流行JBC245/210. 较之T12等最大的区别就是升温更快,功率更大,控温更精准,相比白菜白光,DIY的乐趣就金贵N倍了
     酒壶电池(超固NCR1428 14.4v锂电池)由于设计缺陷(自带按键开关存在好开不好关的问题)市面上的价格非常低,喜欢折腾的同学可以说捡到宝了,内部自带保护板,电池用的也是日本大厂的18650锂电池(4节串联 满电电压16.9V 容量2700mah 38Wh)同口充放电。。。
    酒壶电池外形 尺寸120*75*25 用菜刀劈开一个,发现里面空间充足,改装充电烙铁非常可行,大家都在玩JBC 那我也跟风
控制采用小苹果最新版0.96寸IPS彩屏版,该版本支持T12/JBC245/210/936等控制,带电压保护,这个适合采用锂电池供电了。酒壶电池电压最高不到17V 驱动T12、245等效果会差些,但贵在容量充足,慢上几秒这对外携带使用根本不算事儿。。。制作过程就不啰嗦了,大家都不是菜鸟了 上图
酒壶电池正面

酒壶电池反面

彩屏控制器

切割位置

内部安置

成品1

手柄分解

成品2

T12/JBC245手柄改制成插接式(多手柄共用一根硅胶线)

开机

显示

注意电池电压下降

附带典型接线图-JBC245

附带典型接线图-T12

功能说明:
      控制器采用京东方0.96寸IPS全视角tft液晶屏 分辨率80x160
两套主题任意切换
8种配色方案随意搭配
32位高速主控
12位高精度AD
<>自动休眠
<>电压保护(适用于锂电池供电)
<>自动关机
<>6点温度校准:0度,100度,200度,300度,400度,500度,600度(比1点温度校准精度更高)
<>8组焊咀选择,默认校准好温度(可自己重新校准)
<>支持预设温度
<>支持步进温度值修改
<>支持休眠时间修改
<>支持关机时间修改
<>支持UI切换
<>支持颜色修改

操作说明:

      基本操作
1:正常模式下,短按编码器进入预设温度模式(根据自己的需求预先设定4组常用稳定,旋转编码器可在这4组预设温度循环切换),再次短按进入设定温度模式,每次旋转编码器温度增加10度,步进温度可调!
2:正常模式下,长按编码器进入设置菜单,短按选择,再次短按取消选择,在菜单界面长按编码器退出返回上一级!

     电源要求(额定电压、电流):

T12 (T系列)     24V  3A
JBC245                 24V  6A
JBC210                 12V  6A
936 (9系列)         24V  3A

实际使用效果总结:
1、整体效果不错。(酒壶电池外壳采用卡扣,只要细心开壳,改制完成后扣合很严密)
2、电压低了点,但加热过程中,压降只有0.几伏且很稳定,500°C温度焊接保持平稳;
3、连续焊接,或长时间间隙工作,电池容量充足,(控制器功能完善,对电池延长使用时间也配合到位)
4、不破坏电池外壳整体效果,没另加开关,酒壶电池好开不好关有点不爽。不过只要设置得当,不用的情况下,控制器会主动息屏待机,几乎不消耗能量,外壳上的小绿灯亮个10天半月没问题

另:
由于电池是同口充放电,故再改的时候顺便把充电器接口换成洛铁手柄线一样的口,如使用标准5芯航空插,就把3脚接电池+极。

网友A:
哦,大篇幅的推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大篇幅的推广啊

玩个乐趣 分享心得 分享快乐仅此而已

网友B:
为什么不上几张开壳的图片?
既然开壳了为什么不换一个电源开关?
控制板是哪家的?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上几张开壳的图片?
既然开壳了为什么不换一个电源开关?
控制板是哪家的?给个链接看看。 ...

1、开壳我用菜刀劈的(菜刀也是技术活,一般人耍不来),里面上下各2个卡扣,左右各3个卡扣。劈之前以为外壳是焊接的。。。
2、换开关? 估计你还没有酒壶电池,不是按键开关有问题(接触不良等)我估计是同口充放电的设计而导致最终成品出现好开不好关的问题(按键按一下,电池组就能输出电压,100%有效,而关闭输出,有时候按1~2~3次就能关闭,有时候,按压无数次 也关不了。不改保护板,你怎么换按键开关?
3、控制板咸鱼购买的 搜索彩屏t12/jbc245控制 一大堆。。。
4、酒壶电池淘宝 咸鱼一大堆(充电器看自己能力配与不配,参数:DC16.8V 2.3A

网友:
不错的制作实例,感谢分享

网友C:
酒壶电池来个链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开壳我用菜刀劈的(菜刀也是技术活,一般人耍不来),里面上下各2个卡扣,左右各3个卡扣。劈 ...

这个电源我也有两个,看的封口很严实,感觉是焊死的,现在知道没有焊死,有空拆开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我也有两个,看的封口很严实,感觉是焊死的,现在知道没有焊死,有空拆开玩玩
...

当初我也以为外壳是焊接的 冷冻后用菜刀劈开。。。(虽然劈断部分卡扣,但再次扣合,也不容易再次扳开)
有电池想开壳的同学,我建议:
1、酒壶电池(14.4v的确认外壳不是焊接,16.8v手头没有,推断也是卡扣结构)外壳结合非常紧密,所采用的塑料韧性非常好,可以带点野蛮措施,采用宽、薄刀具、改锥等从侧面下手,当然,使用一字螺丝刀最为简便,但外壳外观损伤也最大。。。
2、用作充电烙铁使用的,可以在安装插座和旋钮部位抢撬(这里的卡扣后期开孔会破坏掉 留着无用)
3、开壳之前 要松动航空插座(里面有硅胶加固,插座是连在电池上盖板(有开关的一面外壳)不然你是撬不开外壳的
4、壶口部位撬出间隙后,用废旧银行卡片插入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卡扣,用小改锥往里捅1 ~2mm,就能脱扣,后面就非常简单,
5、有条件还可以夹具,收紧左右两侧接缝处,崩开卡扣。。。
这样的操作虽然带点暴力,但也属于无损开壳,如有更好的方法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酒壶电池来个链接看看

型号我已给出 你淘宝咸鱼可以搜索 酒壶电池、超固电池、型号等等。。。太多了

网友D:
酒壶电池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酒壶电池多少钱?

咸鱼40包邮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咸鱼40包邮买的

两个月前,69买了两个电池,一个充电器。后来仔细研究怎么解决易开不易关问题,废了老大劲,废一个电池保护板,另一个也成功了,但是时间一长就失效了,必须重新充电激活一次。现在扔那吃灰了。

网友(2020-09-04):
大佬如果用原充电器的话求接线图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E:
两个月前,69买了两个电池,一个充电器。后来仔细研究怎么解决易开不易关问题,废了老大劲,废一个电池保 ...

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21-11-28):
找到里面有2根线,接个船型开关解决问题

网友:
鱼上好多,各种价格

网友(2024-03-05):
如果能上一些图纸线路,会更有价值些,只看个产品照片学不到啥。